电压调整电路

楼主:
那位大虾能帮我讲解一下这个电路,谢谢了

网友:
这是个线性稳压电路稳压电路输出电压为Vref*R1/R2

网友:
回复 楼主:

集电极输出电路!好像应该有一个启动电路吧?
可以考虑在运放的输出端连接一个下拉电阻!或者在三极管的CE连接一个启动电阻!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解释一下原理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解释一下原理啊?谢谢了

正好刚刚有个人问一个图一起放这里,对比下就比较清楚了

这个电路D1稳压管稳压Q1基极电压到36V,那么输出就是36V-0.7V=35.3V
而楼主的电路比这个稍微复杂点,首先输出为Vout,那么放大器正端电压就是(Vout/(R1+R2))*R2,基准电压为Vref,Q1基极电压为(Vout/(R1+R2))*R2-Vref,则Vout=(Vout/(R1+R2))*R2-Vref-0.7

网友B:
与基准有关,定性的分析就是当输入变化,影响6的输入变化,进而用7控制三极管的通断来改变输出

网友C:
楼主啊,阁下这电路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大环路负反馈嘛,集基电压关系是反相,故IC用同相端控制就对了(射随就用反相端)。

网友C:
稳压器稳定的功效,在于骨干,基准,你可以视之为一个偏置元件(若以输出给基准供电就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基准有关,定性的分析就是当输入变化,影响6的输入变化,进而用7控制三极管的通断来改变输出

6是基准,只要输入电压不低于基准,6的电压就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压器稳定的功效,在于骨干,基准,你可以视之为一个偏置元件(若以输出给基准供电就更好)。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阁下这电路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大环路负反馈嘛,集基电压关系是反相,故IC用同相端控制就对了(射随就用反相端)。

不要搞得那么高深,是反馈,不过我们完全可以不用以反馈的感念去理解,吧放大器当做比较器理解就行

网友:
呵呵,菜鸟欢迎大家的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大虾能帮我讲解一下这个电路,谢谢了!

要调整Vo(输出),你就要控制 Ib,对不?
Vo =β Ib Ro,要阻止Vo 的变化,就必须使 Ib 的变化跟Vo 相反,对不?
在此电路,V7愈高,Ib愈小, 故若使V7跟Vo 一起升降,即得此效,如用运放调控,则以同相端跟Vo 连接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输出端的电压怎么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V7愈大Ib愈小?

网友D:
大家看清楚了,楼主的图画错了,他画了正反馈!!!!
要弄清这个图,LZ需要理解2点:负反馈的原理,比较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D:
仔细看了一下,好像三极管也画错了吧??

网友:
交流中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看清楚了,楼主的图画错了,他画了正反馈!!!!
要弄清这个图,LZ需要理解2点:负反馈的原理,比较器的工作原理。

这位朋友需要仔细分析分析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了一下,好像三极管也画错了吧??

再好好看看吧.........

网友:
发射结(二极管)的P端接了E+,如果N端(基极)电位等於或高於E+,此PNP管会怎样?
三极管的集基电压关系,天生就是反相的,所以这电路的反馈环该做成同相才对头(负反馈)!

网友:
只做定性讨论,不涉及细节

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点:
1、反馈性质:
可以参考下图的趋势,假设输出上漂(1)……,这的确是个负反馈电路;

(此图是原图补充。图中,增加了R1、R2和Vref 的标注)

2、关于输出的估算

对运放而言(分析关键,运放的基本特征):

     V+ ≈ V-                                    (1)

而:

     V+ =  Vout * R2 /(R1+R2)         (2)                ∵ R1、R2分压
     V-  =  Vref                                (3)                ∵ 直接连接

由此可得:

     Vout  ≈ Vref * (R1+R2)/R2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点:
1、反馈性质:
可以参考下图的趋势,假设输出上漂(1)……,这的确是个负反馈电路;
(此图是原图补充。图中,增加了R1、R2和Vref 的标注)

2、关于输出的估算

对运放而言( ...

莫要忘了管压降0.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要忘了管压降0.7V

这里面没有所谓管压降的问题。

网友A:
三极管压降,没有试验没有发言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压降,没有试验没有发言权。

   只是意见相悖,何必褫夺我的发言权,玩笑了。我也老实坦白:真没做过这个试验

   我的几次答复都是在讨论楼主主题中的电路图,直到看你提出0.7V的问题,才比较仔细地看了没太注意的你的回复帖。那上面千真万确有那个“三极管压降”;可是在楼主的电路中也确确实实地没有那个“三极管压降”,真的没有。

   下面是这两张图的对比(只对比0.7V的事儿,不涉及5楼电路的问题讨论)。

网友:

xiaoxif说得对。三极管的作用是用来稳定输出。用来控制Ib的电流从而是负反馈更稳定。  Vout  ≈ Vref * (R1+R2)/R2结果是正确的。5楼的NPN管。而且稳压管在基极。所以有管压降的问题。

网友:
恩。还真是,是我没仔细看,抱歉,不过压降确实有,不过没有0.7V那么大,非常小,千分级的,可以忽略不计。
非常抱歉,是我记错了。

网友:
事实上,   Vo 并非等于 Vref * (R1+R2)/R2,V+跟V-之差才是主因!
楼主这电路,其实就是以Vc跟Vref之差控制Vb(即那V7)!
Vref是固定的,Vo(Vc)是须要稳住的,因Vb有个体差异,故要调整V+以作适配。

网友:
辩论好,有辩论才能学到更多,水平是在辩论中提高的,O(∩_∩)O谢谢

网友:
同辩同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