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
单片机5V供电,

从7805输入输出加滤波后输出的电压纹波大概在50mVpp

5V电源出来进单片机VCC之前又加了电解电容和104电容滤波,

测量单片机VCC(40脚)处有150mVpp的纹波

纹波变得这么大正常吗?

网友:
一开始的纹波太大,电容也会对纹波有影响

网友:
150mVpp 问题不大吧
貌似一般的电源范围都是+/-10%的

网友:
偶都是直接用现成的5V直流电源给单片机供电,在单片机的电源输入端加了两个滤波电容,10uF的电解电容和104的陶瓷电容,这只是习惯性接法,倒是没检查纹波的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