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 非IO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0-02-23):
ARM 非IO的使用方法?
请问ARM怎么使用非IO功能的引脚,是内核自动调用的吗?谢谢
功能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地址/数据线由内部的寻址电路控制,其他也有相应的寄存器控制,看具体型号了。
PS:你的图片咋这么像一个日本AV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