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小电阻存在的问题

楼主:
那么测试小电阻困难吗?为什么要单独来讨论?

因为,测试小电阻具有测试其它电阻固有的问题和条件,比如:

1、引线电阻和接触电阻
由于小电阻小,因此引线电阻和接触电阻相对很大,甚至要大于主电阻,因此不能忽略。解决的办法,就是对于电阻本身采用4线制,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完全排除引线电阻和接触电阻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测试电路上也要相应考虑,比如用V/A法、双臂电桥法,都是要与4线电阻配合的。
4线电阻

2、发热和功率
小电阻在测试状态下要通过比较大的电流,这样在电阻内部将产生比较大的功率和热量,引起电阻体内部温度升高。而电阻体一般是采用比较粗壮的金属电阻材料,内部很容易受力不均引起机械应力变化,造成温度系数不太好,这样就容易引起漂移。当DCC(见下)在测试对比的过程中,要求电压一致,因此越小的电阻其功率也越大。
0.01欧内部,使用时要求装油

3、热电动势
不仅小电阻内部发热比较大,另外在引线电阻、接触电阻中也会发热,容易引起比较大的温度不均匀性。另一方面,小电阻上的电压相对很小,这样热电动势相对讲就很大,因此其影响就更加不能忽视了。
L&N4210粗大的引线以减少热电动势,小引线是电流线!

4、测试仪器
测试仪器要大发生电流、同时要检测低电压。而这两个在高精度的场合下都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