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阻测试方法1、V-A法

楼主:
就是让一个已知电流I通过未知电阻R的电流端子,然后通过测量其电压端的电压V,得到电阻:R=V/I。

特点:简单实用但精度不高
条件:需要有一个短期稳定的恒流源,再加上一个线性和分辨良好的钠伏表。
方法1A:直接测试,如上。这种方法有赖与电流源的准确性。
方法1B:把标准和被比较电阻串联共同通以恒流源,用开关切换观察两个电阻上的不同读数
当然,切换可以是万用表内部的,比如34420A的比例测量功能。
这种方法对电流源的准确性没有要求,只要求短期稳定性。另外,测试不同的电阻,万用表的参考点变化了,因此也与万用表的共模抑制比相关。

V-A法测试原理(方法1.1:直接测试)

测量方法1C,把1欧和0.1欧两个待比较电阻的电流端串联,通以稳定电流(0.1A),把电压引线接到开关转换后再接纳伏表,这样可以快速切换两个电阻的输出电压。

注意:
1、电流引线尽量接触好一些(比如用压片)、压接的紧一些,以便减少接触电阻从而减少接触点发热。
2、一般是体积小的引线端子接电流,原因是电流毕竟不大,同时电流端子有热电动势没有什么关系。而把大体积的端子是电压的,这样能显著均温减少热电动势,毕竟电压端子的热电动势是最重要的。
3、同样原因,开关要用大触点的,而且真正用的时候要放入厚重的铝盒里。
4、测量时要把开关交替接到两个电阻上多次交叉读数,然后计算分别取平均值,这样能显著减少因缓慢变化而引起的漂移,也能减少偶然误差。
5、纳伏表不应换档,这样,在10:1测量时就要求有7位才能保证有1ppm的传递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