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DT838拆机调校说明

楼主:
本文所描述的方法在漳州市威华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DT838型数字万用表上面实践通过,产品资料:
1为万用表厂家标识:838.1C,指明型号为DT838,后面为版本升级后缀;070306为此线路板的设计完成日期,也就是所谓的RTM日期;
2为线路板厂家标识:上面一行为商标加档案号,下面一行为生产批号!
以下是线路板的扫描图:

只要档案号正确,就可以完全适用,如档案号不同,就参考使用,区别不大的!
调校说明:
这是一款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7106为A/D转换器的数字万用表,以直流电压200mV为基准表头,除电阻档不用校准外,其余功能量程都依*于此200mV量程。
通过改变3和4红圈内的R19-30K欧和R22-1K欧的阻值(通过并串方式,旁边没有标号的空位,是与其并联的),可以调节直流电压档的测量值,除非特别需要,否则请不要自行调整。
交流电压采用二极管半波整流方式,所以不用调校,如果失准历害,可更换整流二极管D2-1N4007来解决!
直流电流一般校准200mA档即可,改变R34A和R34B的阻值,可以调整此量程的数值,其余量程如失准,应更换相应的量程电阻!
温度方面,因为厂家在工厂调校时,是使用一个测温探头对所有仪表进行调校,而出厂时,都是配的另外一个全新的测温探头,这样就有可能导致万用表与测温探头(K型热电偶)不匹配的情况发生,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时,可以拆开后盖,自行调校!
温度调校准备:
我们知道,一般水银温度计是这样做的。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取一均匀的细长玻璃管,插入冰水混合物中,并标识为0;再插入开水中,标识为100,中间100等分,即为0度~100度的温度计了。
我们的万用表也是根据这样的原理调校的,所以调校之前,请先准备冰水混合物一杯,开水(正在烧的)一份!
A、调校时,将万用表拨到温度档,插入测温探头
B、测量冰水混合物,并调节标识为5的电位器(阻值为2K,上面标字202),使其读数为0;
C、测量开水,并调节标识为6的电位器(阻值为1K,上面标字102),使其读数为100;
D、重复B和C两步,直到读数满意为止!
有买家反映,冰水混合物不好弄,其实去买一根雪糕回来即可,不用太高档的,5毛钱一个的就行,呵呵!或者可以用温度计测量室温,得到准确数值,然后在测量冰水混合物时,换成测量室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