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一下面的ht1621的程序

楼主:
我想问一下,我的下面这段程序: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seg_temp;

  PORTB &=~CS;
  PORTB &=~WR;
  send_data(0b10100000,3);//送3位“写 ”模式命令代码101
  send_data(0,6);//送6位首地址00h
  for(t=0;t<=32;t++)
  {
    seg_temp =seg_tab[disbuff[t]];

    send_data(seg_temp,data_length);//向显存送数据
  }
  PORTB |=CS;
  PORTB |=WR;
}
应该是连续写数据,为什么我送段码时只有第一个段码能送到HT162中呢?因为我改变第一个段码值后,显示内容会改变

网友:
有IC 驱动程序可以提供,完美替代兼容HT1621B SSOP48 LQFP48 LQFP44 DIP28
QQ 191 888 5898   另外还有工程技术支持!

HT1621B替代HT1622取代HT1623兼容HT1625代替HT1626 中文资料 .pdf

VK1621B液晶显示驱动IC 中文资料.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