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在高温下会自激么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倍频器在高温55度时出现散谱,54度时仍工作正常。对输入端减小1dB输入信号,倍频器在高温60度都工作正常,怀疑为倍频器中放大器在高温下自激造成,但是原理不是很明白。放大器会在高温下自激么?请达人赐教。谢谢

网友:
运放的自激的定义
如果把一个放大器装好之后,接通它们需要的直流电源,并使放大器的输入信号为零,这时,如果可以在示波器上观察到输出端有周期性的波形,那么这个放大器产生的现象即为自激.这时在无输入信号便于工作有输出的情况下理论上可以认为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无穷大.
自激在有的时候是好事,如在需要自激产生的自激振荡电路中,当有时也是坏事,需要根本具体的情况来定.
自激产生的条件
无论是在需要自激的情况下产生的自激还是在不需要的时候产生的.其自激的产生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只有弄清楚产生自激的原理,才能去产生或去避免.
当满足 的条件时,就会产生自激.
运放的自激的消除
1.在放大路中采用外部相伴补偿电路消除自激. 2.运算放大器应采用高质量的比例式插座,所有无源器件均接在插座附近,元器件引线应尽量短,且必须就近接地. 3.正负直流电源应采用高质量的比例式插座,所有无源器件均接在插座附近,元器件引线应尽量短,且必须就近接地. 4.印制板的地线布置要注意,总的说来地线越靠近插座越便于元件引线就近接地.地线要粗一些,但不宜大面积布地线,平行,垂直走向地线的拐角处用弧形.
频率补偿的定义
使反馈系统稳定的主要方法是频率补偿.频率补偿是采用一定的手段改变集成运放的频率响应,使 ,从而在破坏作.
频率补偿的常用方法
常用的办法是频率补偿法.频率补偿的根本思想就是在基本电路或反馈网络中添加一些元件来改变反馈放大电路的开环频率特性(主要是把高频时最小极点频率与其相近的极点频率的间距拉大),破坏自激振荡条件,经保证闭环稳定工作,并满足要求的稳定裕度,实际工作中常采用的方法是在基本放大器中接入由电容或RC元件组成的补偿电路,来消去自激振荡.

网友:
楼主的这种现象不能叫做放大器自激,应该是放大器过饱和,因为你不加输入信号,没有输出的吧?而且只要减小输入信号,输出就正常了,所以原来的放大器工作在了深饱和区,建议你看一下故障时第一级放大器输出的频谱。

网友:
LS分析的不错,有可能是进入非线性区了

网友:
楼主说完就跑撒,我还想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