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组维护新理念

楼主:
目前柴油发电机组仅限于以下维护手段:
l 对机组的四漏现象、表面、启动电池、机油和燃油等的检查;
l 洁改善机房环境,定期更换三滤;
l 每月进行空载,每半年进行加载试机等方面维护;
l 使用电源监控进行实时观测电质量参数。
现有维护手段局限性:
l 现有维护中的加载测试也只是对后端现有用电设备的带载测试,存在一定风险,并且功率较低;
l 更换三滤或经过大修没有科学依据;
l 更换三滤或经过大修后,没有专门负载进行加载试机,不清楚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
l 空载试机和小功率带载产生的大量积碳。
案例:
一、某邮区中心局带载能力下降机组
机组功率为360KW,使用8年,由于相关负责人对后备电源的重视,为了确保在市电突然停电时,整个邮局的服务系统不中断(邮局服务系统有UPS后备电源),机组必须能正常启动,且输出必须超过邮局现有的负荷,经过加载试机,机组的带载能力只有210KW
故障分析:经检查是机组长时间空载试机造成积碳过多,降低了机组的输出功率。
二、某移动公司带载能力下降机组
由于相关负责人对后备电源的重视,某移动公司的负荷已经超过300KW,机组的功率为460KW,在用7年,为了在市电停电以后,机组能正常启动,通过加载试机后,发现两台的带载能力都下降,分别为270KW300KW,并且两台机组的控制部分都被调宽,超过标准。
故障分析:经检查是机组长时间空载试机造成积碳过多,降低了机组的输出功率。
注:柴油发电机组会根据机房的环境、使用年限、日常维护不到位、设备器件的更换等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功率下降,这就存在很重要的安全隐患,并且柴油发电机组长时间空载或怠速运行,产生积碳,这样会导致发动机输出功率减小,影响整个机组功率的输出,甚至造成正常运行的假象,一旦真正加载负荷出现柴油发电机组不能正常运行的重大故障。
积炭的形成:因为燃烧室温度过低,使燃油不可能完全燃烧,这将引起积炭,从而堵塞了喷油嘴喷孔和活塞环,并出现排气管有“黑油”溢出,还可能使气门卡住。一些未燃烧的柴油将冲刷气缸壁上的润滑油,并稀释曲轴箱中的机油,使发动机中所有运行件受到润滑不良之害。
柴油发电机组在小负荷下运行,随着运行时间的延续,会出现以下故障:
   1、对于增压式柴机组,由于低载、空载,增压压力低,容易导致增压器油封(非接触式)的密封效果下降。
   2、增压器的增压室内机油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从增压器的结合面处渗漏出。
   3、上窜至汽缸的一部分机油参与燃烧,一部分机油不能完全燃烧,在气门、进气道、活塞顶、活塞环等处形成积炭,还有一部分则随排气排出。这样,汽缸套排气道内就会逐步积聚机油,也会形成积炭。
   4、长期小负荷运行,还会更严重的导致运动部件磨损加剧,发动机燃烧环境恶化等导致大修期提前的后果。
因此,柴机组制造厂商无论对自然吸气型还是增压机型的使用都强调应尽量减少低载/空载运行时间,并规定最小负荷不能低于机组额定功率的25%30%
柴油发电机组长时间满载运行,不但可以提高本身性能,找出安全隐患,还可以避免重大的事故。
目前,市场上对柴油发电机的的维保是指损坏维修和日常保养两个方面:维修是指柴油发电机产生故障后,针对所出现的故障进行更换各种配件等手段或是对柴油发电机进行大修,清除机组内的积炭等;保养方面的主要从定期的换三滤来保证机组的各种性能指标良好。
随着经济的发展,促使各行业对用电的要求变的越来越高,同时反应出了目前维保的缺陷:
一、维修主要针对机组出现故障后的修理,对故障进行修理后也没有有效的手段对机组进行加实际负载的再测试,无法对机组维修前后进行对比,维修后机组是否能正常使用,心里没底,对下次停电后机组的使用不能完全无后顾之忧。但是现在日常的维修不能模拟断电后的机组运行状况,故障也只有在真正停电后机组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这样维修的本身就不能避免企业的损失。
二、保养是指定期对机组更换三滤,空载试机等,而从换三滤的角度来说,用户基本上定期的一年一次,而机组运行小时数才是更换三滤的依据,从目前的维护方法来看,机组每年运行的时间在5小时以下(在不停电的情况下),远远小于需要换三滤的小时数,所以使用每年更换三滤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费用成本。
因此以上的维护手段无论是从节省费用还是从用电安全的角度考虑都已远远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针对以上情况,我公司针对日常维护提出了新的理念:以预防性试验为中心,更换配件、大修或更换三滤要以满载试机为依据。预防性试验是指对已投入运行的机组按规定的试验条件、试验项目、试验周期所进行的定期满载试机,以发现运行中机组安全隐患。它能模拟断电时的真实情况,提出客观的依据。
新的柴油发电机组日常维护手段:
l 对机组的四漏现象、表面、启动电池、机油和燃油等的检查;
l 每月进行空载,空载时间不超过5分钟;
l 每季度进行机组满载试机,并进行功率突变测试;
l 按照机组运行时间更换三滤,而不是定期;
l 洁改善机房环境,定期更换三滤;
l 机组更换配件、大修或更换三滤后,必须进行满载试机加以判断。
通过满载试机,修正机组的标称的功率,随时了解机组的实际情况,使客户在使用运行机组时做到心中有数,做到安全用电。
通过满载试机,得出机组的各项性能指标,判断机组性能下降的真实原因,为是否更换三滤提供科学依据,减少维护成本。
通过满载试机,可以判断大修后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
通过满载试机,长时间的满载测试能有效的去除积炭,延长机组大修的时间,节约成本。
通过满载试机,对机组的报废时间提供依据,使客户合理的安排使用机组。
预防性实验,从根本上去解决机组的隐患,它是判断设备能否继续投入运行并保证安全运行的重要措施是电力设备运行和维护工作中一个重要环节是保证用户“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降低成本”的必要措施。
电话:031187108092
手机:13931152235
E-mail:xinstech@vip.sina.com

网友:
JZC智能交流假负载/大功率假负载

各类柴油发电机组和UPS(不间断电源)均作为市电故障或停电后的应急备用电源。绝大多数时间柴油发电机组和UPS(不间断电源)都处于待机备用状态,一旦停电就要求柴油发电机组立即启动供电,否则备用柴油发电机组将失去它的意义。
实践证明,加强日常对柴油发电机组检测和维护才能有效避免事故发生。只有建立完善的柴油发电机组检测和维护规程,定时规范的对柴油发电机组进行保养、维护、检测,才能防范于未然。

根据众多基层维护人员的最新调查反映,目前电源维护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维护技术难题是——各类柴油发电机组和UPS设备的输出功率与各项电特性参数的检测工作一直没有大功率交流假负载进行有效、顺利的进行,只有等到供电故障发生后才知道是柴油发电机组或UPS(不间断电源)的性能出现了问题。
JZC智能交流假负载是我公司交流假负载设备的第三代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力、通信等行业及生产厂家的大功率UPS、柴油发电机组、逆变器检测、验收、老化等场合。JZC智能交流假负载可以提供可靠的柴油发电机组检测手段,工作稳定性高,操作简单,结构合理,搬运方便;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使该设备的品质优良,性能可靠,功能齐全,成为大功率交流智能假负载设备中的独创产品,
大功率交流电源设备提供了科学的检测手段。经技术查新和专家鉴定,JZC智能交流假负载的工作性能及各项技术指标均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主要特点
安全性:JZC智能交流假负载与一般负载箱(柜)不同,通过固态继电器,接通/断开无触点开关控制,功率为无段式,并且不会产生电弧,操作人员通过键盘输入,微机发出指令,固态继电器无触点控制,检测人员不用接触任何开关,安全性达到100%。
检测数据精度高:JZC智能交流假负载为负载、仪表一体化,实时采集数据,计算机自动生成数据,数据精确度可达到99.99%。
多功能一体式液晶显示屏:JZC智能交流假负载采用大屏幕LCD液晶屏显示,全中文菜单提示,检测时,显示被测柴油发电机组的三相相电压、各相电流、各相有功功率、各相无功功率、各相功率因数、各相频率、中性线电流、总功率和三相线电压。
采用多CPU工作方式JZC智能交流假负载采用主、从CPU控制方式,主CPU协调统一完成采样、计算,三个从CPU分别完成三相控制任务。
功耗元件性能优良JZC智能交流假负载使用柱状纯阻性功耗元件,其优点是热温度系数优良,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功率因数可达到0.99以上。
便携性:JZC智能交流假负载体积小,占地面积小且便于运输;采用轮动式,移动方便。
通过键盘可设置:负载功率、负载工作时长、负载各种保护等测量参数均由键盘输入,并可随时调整,每相功率100%连续可调。
散热系统完善JZC智能交流假负载采用强制风冷式散热,风机选用大功率的轴流风机,噪音低,寿命长,MTBF为20000小时。开机自动闭锁,检测停止3分钟后风机自动停转,保证负载可靠散热。
电话:031187108092
手机:13931152235
E-mail:xinstech@vip.sina.com

网友:
柴油发电机组的安全隐患

        现在各行业用的柴油发电机组后端负载未达到满负荷运载,甚至大部分低于半载运行,属于“大马拉小车”现象,造成平时不易及时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在应急情况下,市电停后,柴油发电机组必须马上向后端负载提供用电,虽然设备都有蓄电池和UPS等后备电源,但这都属于短时间供电设备,所以柴油发电机组就成为了后备电源的最后一道保障,一旦柴油发电机组的带载能力和各项电特性指标不符合用电要求,将无法正常供电,就会导致事故发生,这种事故在全国各地都时有发生。
        柴油发电机组安装完毕以后,必须要进行科学的检测来验收,主要是带载能力测试和电特性测试是否能达到当初招标要求的功率等级或是能否满足当初设计的容量要求,这样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柴油发电机组会根据机房的环境、使用年限、日常维护不到位、设备器件的更换等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功率下降,这样就会存在很重要的安全隐患,并且柴油发电机组长时间空载或怠速运行产生的积碳,会导致发动机输出功率减小,影响整个机组功率的输出,甚至造成正常运行的假象,一旦真正加载负荷,就有可能出现柴油发电机组不能正常运行的重大故障,所以定期对柴油发电机组进行科学的检测是非常必要的。
        经过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各行业机房设备不断增加,导致交流负荷电流成几十倍增加,这就使得机房原有的柴油发电机组的容量跟不上要求,为了保证用电安全,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必须更换之前的小容量柴油发电机组、超年限使用的柴油发电机组和带载能力下降的柴油发电机组,进行科学的检测是柴油发电机组更换的依据。
电话:031187108092
手机:13931152235
E-mail:xinstech@vip.sina.com

网友:
柴油发电机常见问题
柴油机熄火停车或运转不稳定:
    柴油机启动困难或运转不稳定燃油污染或不适宜将燃油排放并以适当燃油加注燃油系统内有空气或燃油系统管路未锁紧将燃油管路排器且锁紧燃油系统管路燃油管路阻塞清洗燃油管路喷嘴总成或燃油泵失效更换喷嘴总成或燃油泵电子调速器调整不良或故障调整或更换调速器过负载除去部分负载油阀故障检查或更换油阀
柴油发电机排烟成白色或蓝色:
    引擎排烟成白色或蓝色燃油不当将燃油排放以适当燃油加注之冷车时加入适当负载环境温度低,引擎启动不时加装预热器喷嘴总成故障更换喷嘴总成油门调整不当调整油门
柴油发电机输出电压过高或过低:
    发电机输出电压过高或过低电压调整电阻器(VR)失效更换电压调整电阻器调节器设定错误检查调整器电压调整用可变电组与调压不匹配更换电压调整电阻器使其自动调压器配合负载不平衡检查负载状况
    柴油发电机输出电压不稳定:松动检查各连接部分,并与修理电压-电流选择开关失效更换该开关电压调整电阻器失效更换电压调压电阻器电压表失效换电压表调压器不良或未调整调压器检查调压器机组运转振动过大检查机组避震设备引擎速度不稳定调整或更换引擎燃油系统零件使其速度稳定
起动前做检查项目:
1、检查发动机润滑油位;
2、检查全部放水开关是否完好;
3、检查冷却水位,正常水位在加口5mm处(冷却水补充时不能大意,须排除空气,防止气塞,水加满后,停10分钟再检查一次水位变化情况);
4、检查水箱散热器、中冷器有无堵塞,必要时清理;
5、检查空气阻力指示器(当红色部分全露出时,则换空气滤蕊器);
6、检查燃油量,放出沉淀和油水分离器中的水;
7、检查泄漏,不允许漏油、漏水;
8、接通主开关(机组控制箱上钥匙开关);
9、机械调速器机组把转速设定在怠速位置;
10、检查报警指示灯是否完好(按报警灯指示按钮,故障报警灯应亮);
11、机组控制箱的输出开关,置切断位置(OFF),检查电瓶线是否松脱;
12、冷机起动可预热50秒钟;
13、拖动发动机持续时间(不得超过40秒),一旦发动机起动成功,立即退回钥匙开关起动位置;
14、发动机起动后,空转(1300-1500)2分钟;
发电机组正常工作检查:
15、每小时检查发动机工作状态并填运行记录,检查各仪表是否正常,检查报警指示是否正常。
16、发动机连续运行每隔8小时应检查一次机油油位,并填写运行记录。
17、发动机出现报警应查明原因后再起动,并做运行记录;
18、尽量减少低载或空载运行,空载运行时间限制在10分钟左右;
停机检查:
19、停机前要使发动机空载运行几分钟,使增压器冷却,避免发生有害的“二次沸腾”;
20、关掉电源或按下STOP按钮,直至发动机停止转动;
21、几天不用时,电源主开关应在切断“OFF”位置,当起动发动机时,此开关绝不允许置于“OFF”位置,机组起动后任何电瓶线不能断开,否则会损坏电压调节器和充电机;
维护保养检查:
22、发动机必须加注“水箱宝”、“防腐蚀剂”,比例为30:1,每隔一个月添加一瓶,一年更换一次,更换冷却液时,应用清水冲洗冷却系统,直至清水流出时;
23、在安装蓄电池时,不能装错正负极,接线不允许松动;
24、熔断丝反复触发,则说明该熔断器出现故障,必须加以修补;
25、每50个小时,检查蓄电池电解,检查排除漏水、漏油现象;
26、每200个小时,检查充电发电机张紧皮带紧度,并调整;
27、每300个小时,更换油底中机油,使用发电机油APT的CD级;
28、每400个小时;A、更换机油滤清器;B、检查增压器进、回油管有无漏油;C、检查水箱和中冷器散热片;D、添加壹瓶水箱宝;
29、每800小时;A、放出油箱内沉积物;B、更换燃油滤清器(油质差、油脏,据情况而定;)
30、每1200个小时,请专业人员检查气门间隙,必要时调整;
31、每2400个小时;A、请专业人员拆卸检查,调整喷油器;B、由专业人员检查增压器工作状态,并对发动机进行常规检查;
32、每6个月更换冷却液过滤器,并检查冷却液水位;
33、每年清洗冷却系统,更换冷却液,检查有无漏水现象,节温器、散热器堵塞均须排除。
  更多铁路评论请登陆 中国铁道论坛(http://bbs.railcn.net/)
电话:031187108092
手机:13931152235
E-mail:xinstech@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