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奇怪的模拟题目

楼主:
题目是求放大倍数。答案是uo=11Ui,我认为,这个电路的A2完全可以不存在,只要把之前的电阻匹配一下,A2就用一根导线代替就可以了。这个电路应该没什么实际意义吧。只是一道模电的计算题。大家看看A2有实际意义吗?

网友:
有图吗??还是我看不见啊.....

网友:
楼主忘了放图吧....

网友:
回复 板凳 lixiaohai8211 wangjiafu1985 的帖子

多谢楼上的提醒 已上图

网友:
A2用于反相,正反馈一般都是非线性电路,这里怎么会计算放大倍数。

网友:
试题么,不讲究实际用处,不过我确实见过用两个放大器,前级放大后级放大,用两种,音响上还有三级放大呢

网友:
简单看了一下

A2确实没有用处,计算后结果与A2无关。关系是11倍。A1是同相比例放大,A2是反相比例放大,估计题目是想考察一下你对运放的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2确实没有用处,计算后结果与A2无关。关系是11倍。A1是同相比例放大,A2是反相比例放大,估计题目是想考察一下你对运放的理解吧

A1是同相比例放大?

网友:
A1,A2都是反相放大吧,反反得正
A1的正相是为了正偏
有没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B:
A1是正反馈,A2是反相放大。可是A1输出要么正饱和,要么负饱和,再接到A2上反相放大?相当于反相器?
怎么看都觉得这图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是正反馈,A2是反相放大。可是A1输出要么正饱和,要么负饱和,再接到A2上反相放大?相当于反相器?
怎么看都觉得这图有问题。。。

呵呵,同感,我觉得也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