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跟Android手机通信

楼主:
为Android开发外接设备,让手机变成小场合的设备控制、数据采集中心,
单片机通过miniUSB跟Android通信,可行么。

网友:
可行

如题

网友:
当然可行,MCU可以模拟主机,拿手机当主机的话需要看其USB接口是否支持host模式且需编写专门的软件和设备驱动。

网友:
什么楼主都用上ANDROID手机了

应可行,但楼主得开发ANDROID和单片机两方面软件,呵呵,两线同时开战

网友:
可以,你的MCU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WIFI与android手机通信。

但如果是要转换成USB再到android手机的话,android的系统要3.0(API12)才有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