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上的刷卡机是怎样通信的?

楼主(2010-02-24):
公交车上的刷卡机是怎样通信的?
公交车上的刷卡机是怎样通信的?钱是如何扣得?
刷卡机
通信
公交车上
如何

网友A:
我也挺好奇的,学校用的一卡通,一张卡集合了热水卡、羊城通、饭卡、图书馆借书卡、办公楼等的身份识别好多功能。
应该有一个庞大的不同的数据库支持的吧。

网友B:
一般有两种方式把
1. 数据量小的时候,一串数据分不同的数据段,用来表示不同的用途
2.如果整个数据量偏大,那么可以对数据加头和尾,不同ID表示不同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