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机械鼠标如何变身光电鼠标,这个比较有意思

楼主:
一款Primax(致伸)鼠标,用了N年还是那么好用,可惜是机械的,显然在光电时代这种鼠标早该丢弃了,可是DIY的精神是永远不能丢的。。。看我怎样将它改造成光电鼠标来继续为我服役。

漂亮的滚轮,段落感很好

IC

改造前,理论学习还是必要的。首先,机械鼠和光电鼠的差别就在于向鼠标大脑(MCU)输入定位信号的方式不同而已。机械鼠是靠底部滚球带动鼠标内部的X、Y轴光栅轮,从而使红外对管产生脉冲信号并输入MCU,而光电鼠却是靠一个CMOS光电传感器将X、Y轴的位移信号输入给MCU。

分析该机械鼠标电路,发现其X、Y轴红外接收管产生的脉冲信号是分别输入IC的1、2和17、18脚的,现在只需要一款光电传感器电路来代替两个红外对管即可。

旧东西是有的,就是这个,从坏了的无线光电鼠拆下来的,上面的元件已被我拆的差不多了,只剩下这个IC传感器,呵呵

背面来一张

网友:
传感器特写,型号OM-02

查阅其PDF,如下图

可见其输出管脚只有2、3、4、5、6脚,其中6脚是控制LED电流的,原线路板已自带其电路,我们需要的只是2、3、4、5即X2、X1、Y1、Y2这四个管脚来引出它的位移信号,另外我们还要给该传感器电路提供一个+5v的直流电源接入其13脚,还有接地线也是不可少的,所以总共需要接6条线,即4条位移信号线和2条电源线。
当然以上只是理论上的,实践中还要进行验证,按上述理论指导接线后,鼠标工作一切正常。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很累的人啦~~~~机械鼠标底壳改造和线路板改造:
需要改造的东西合照

鼠标底壳破坏工作开始

最终这样

滚球盖按照透镜宽度锉成定位槽,拍的不太清晰,文字说明下好了

这样透镜就放上去了,不放心的话可用点胶固定一下

网友:
下面是改造传感器线路板,丈量一下,把没用的部分锯掉

保留下面那块

机械鼠标板上的红外对管拆除

先放进去看看

那么这样接上线路就完成了吗?我开始就是这么认为的,可事实证明我是幼稚可笑的 ,鼠标指针根本就不动,原因很明显啦,就是传感器距离透镜太远啦!
无奈,还要进行更深入的破坏行动:
咔嚓嚓

再做个插头

藕断丝连的样子

这样可以先把传感器电路板放进去

网友:
最终装配好的样子

上电一切终于正常了

好有成就感啊( ⊙ o ⊙ ),原来我也可以山寨一把

本制作使用的工具合影

后记:本制作对有些人来说意义不是很大,很麻烦的,但我觉得DIY的乐趣就来自于这个过程,从中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实践出真知啊。。。

本文数码之家首发

网友:
顶顶,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