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FPGA厂家产品比拼

楼主:
如题,聊聊大家熟悉的厂商的产品:
ALTERA,XILINX,ACTEL,LATTICE and so on.

网友:
自己发表下观点,自己用ALTERA的芯片是最多的,XILINX次之,其它则没有用过.
ALTERA是片子是资料最全的,现在下载线也很便宜,用的人多,芯片很便宜,还有简单易用的NIOS II,但是要外接配置芯片,保密性不强(当然有办法解决);
XILINX的片子应该是世界FPGA总量中占有最多的,从商用级到宇航级的片子都有,当然也存在上面这个问题,不过它有内置配置芯片的SPARTAN-3AN系列.它的芯片分VIRTEX和SPARTAN两个大系列,前者是面向高端市场,从二代开始集成POWERPC,后者则是用于低价场合的;(本人手中有块VIRTEX-5的原厂板子)
其它的是本人没有用过的,ACTEL据说是FLASH结构的,免配置,保密,但价格似乎比较高
LATTICE价格比较便宜,但用得人还是不多.

网友:
各家有个家的长处。
xilinx在北美占有量比ALTERA要大。 而在欧洲和日本则相反。 LATTICE的出货量无法和这两家相比。但在CPLD方面L的要比A的强(x不做CPLD了)。比如在ZTE和HW,X和A在FPGA方面是相互竞争的,CPLD方面就是L和A竞争。但客户在平衡供应商之间做的是非常艺术的。
客户不会让某个厂家出局也不会让某个厂家独大!

记住:在能实现相同功能和性能的前提下,谁的价格最低就用谁家的。反正大客户后面有很多原厂的FAE和AE在跟着呢。有问题就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