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选型的问题

楼主:
最近一个小制作是将F-V转换后的电压0~10V原封不动得输出,此处需要一级电压跟随器,之前采用OP07用?5V供电,自然是没问题,后面因为电源供给麻烦,就用LM324接+15V单电源,效果不怎么好,那么请问大家:
有没有什么型号的rail-to-rail运放(单、双、四皆可)价格不超过3元,专用于处理【超低速直流信号】,供电若为+10V单电源,输出能有0.05V~9.95V的?

网友:
楼主可以用LM358供电15V试试

网友A:
用LM358估计效果也与324差不多,为啥用324的效果不好呢?LZ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LM358估计效果也与324差不多,为啥用324的效果不好呢?LZ说说~~~

我用LM358做过是可以的,但是得注意LM358输出的最高电压是(Vcc-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