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个,AVR中的熔丝是不是只可编程一次?

楼主:
小弟初学AVR,改了一下有关时钟源的熔丝位,发现写进去的程序都不正常了,延时程序无效,但IO操作似乎正常,是不是改错了熔丝的缘故?

网友:
是的, 熔丝可以多次编程

是的, 熔丝可以多次编程

网友:
熔丝位可以多次编程,但是如果你没有相应的工具,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
比如你烧成外部时钟源熔丝位,那就要一些额外方法了,单纯的并口或者USB口下载器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