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part1) 开关电源原理与设计(连载18)

楼主:
1-7.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
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工作原理比较简单,输出电压控制范围比较大,因此,在一般电器设备中应用最广泛。
1-7-1.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工作原理
所谓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是指当变压器的初级线圈正好被直流电压激励时,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没有向负载提供功率输出,而仅在变压器初级线圈的激励电压被关断后才向负载提供功率输出,这种变压器开关电源称为反激式开关电源。
图1-19-a是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简单工作原理图,图1-19-a中,Ui是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T是开关变压器,K是控制开关,C是储能滤波电容,R是负载电阻。图1-19-b是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电压输出波形。
把图1-19-a与图1-16-a进行比较,如果我们把图1-16-a中开关变压器次级线圈的同名端对调一下,原来变压器输出电压的正、负极性就会完全颠倒过来,图1-19-b所示的电压输出波形基本上就是从图1-16-b的波形颠倒过来的。不过,因为图1-16-b的波形对应的是纯电阻负载,而图1-19-b的负载是一个储能滤波电容和一个电阻并联。由于储能滤波电容的容量很大,其两端电压基本不变,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电压uo相当于被整流二极管和输出电压Uo进行限幅,因此,图1-16-b中输出电压uo的脉冲尖峰完全被削除,被限幅后的剩余电压幅值正好等于输出电压Uo的最大值Up,同时也等于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电压uo的半波平均值Upa。
下面我们来详细分析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工作过程(参考图1-20)。
图1-19-a中,在控制开关K接通的Ton期间,输入电源Ui对变压器初级线圈N1绕组加电,初级线圈N1绕组有电流i1流过,在N1两端产生自感电动势的同时,在变压器次级线圈N2绕组的两端也同时产生感应电动势,但由于整流二极管的作用,没有产生回路电流。相当于变压器次级线圈开路,变压器次级线圈相当于一个电感。因此,流过变压器初级线圈N1绕组的电流就是变压器的励磁电流,变压器初级线圈N1绕组两端产生自感电动势可由下式表示:
e1 = L1di/dt = Ui —— K接通期间 (1-98)
或
e1 = N1dф/dt = Ui —— K接通期间 (1-99)
上式中,e1为变压器初级线圈N1绕组产生的自感电动势,L1是变压器初级线圈N1绕组的电感,N1为变压器初级线圈N1绕组线圈绕组的匝数, ф为变压器铁心中的磁通。对(1-98)和(1-99)式进行积分,由此可求得:
i1 =Ui*t/L1 +i(0) —— K接通期间 (1-100)
ф=Ui*t/N1 +ф (0) —— K关断瞬间 (1-101)
上式中,i1是流过变压器初级线圈N1绕组的电流, ф为变压器铁心中的磁通;i1(0)为变压器初级线圈中的初始电流,即:控制开关刚接通瞬间流过变压器初级线圈N1绕组的电流; ф(0)为初始磁通,即:控制开关刚接通瞬间变压器铁心中的磁通。当开关电源工作于输出临界连续电流状态时,这里的i1(0)正好0,而 ф(0)正好等于剩磁通S•Br。当控制开关K将要关断,且开关电源工作于输出电流临界连续状态时,i1和 均达到最大值:
i1m =Ui*Ton/L1 —— K关断瞬间 (1-102)
Фm=Ui*Ton/N1 +S•Br = S•Bm —— K关断瞬间 (1-103)
(1-102)、(1-103)式中,i1m为流过变压器初级线圈N1绕组的最大电流,即:控制开关关断瞬间前流过变压器初级线圈N1绕组的电流; фm为变压器铁心中的最大磁通,即:控制开关关断瞬间前变压器铁心中的磁通,S为变压器铁心导磁面积,Br为剩余磁感应强度,Bm为最大磁感应强度。
当控制开关K由接通突然转为关断瞬间,流过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电流i1突然为0,这意味着变压器铁心中的磁通ф 也要产生突变,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变压器铁心中的磁通ф 产生突变,变压器初、次级线圈回路就会产生无限高的反电动势,反电动势又会产生无限大的电流,而电流又会抵制磁通的变化,因此,变压器铁心中的磁通变化最终还是要受到变压器初、次级线圈中的电流来约束的。
因此,在控制开关K关断的Toff期间,变压器铁心中的磁通 主要由变压器次级线圈回路中的电流来决定,即:
e2 =-L2di2/dt = uo —— K关断期间 (1-104)
或
e2 =-N2dф/dt = uo —— K关断期间 (1-105)
上式中,e2为变压器次级线圈N2绕组产生的感电动势,L2是变压器次级线圈N2绕组的电感,N2为变压器初级线圈N2绕组线圈绕组的匝数, ф为变压器铁心中的磁通,uo为变压器次级线圈N2绕组的输出电压。由于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次级线圈N2绕组的输出电压都经过整流滤波,而滤波电容与负载电阻的时间常数非常大,因此,整流滤波输出电压Uo基本就等于uo的幅值Up。
对(1-104)和(1-105)式进行积分,并把uo用Uo代之,即可求得:
i2 = -Uo*t/L2 +i2(0) —— K关断期间 (1-106)
ф = -Uo*t/N2 +ф (0) —— K关断期间 (1-107)
式中,i2是流过变压器次级线圈N2绕组的电流, 为变压器铁心中的磁通;i2(0)为变压器次级线圈N2绕组的初始电流,ф(0)为初始磁通。实际上,i2(0)正好等于控制开关刚断开瞬间流过变压器初级线圈N1绕组的电流被折算到次级绕组回路的电流,即:i2(0) = i1m/n ;而ф (0)正好等于控制开关刚断开瞬间变压器铁心中的磁通,即:ф(0) = S•Bm 。当控制开关K将要关断时,i2和ф均达到最小值。即:
i2x = -Uo*Toff/L2 +i1m/n —— K关断期间 (1-108)
фx =-Uo*Toff/N2 +S•Bm —— K关断期间 (1-109)
(1-108)式中,n为变压器次级线圈与初级线圈的匝数比。当开关电源工作于电流临界连续工作状态时,(1-108)式中的i2x等于0,而(1-109)式中的 фx等于S•Br 。
由(1-102)式和(1-108)式,或者(1-103)式和(1-109)式,并注意到,变压器次级线圈与初级线圈的电感量之比正好等于n2(n平方) ,就可以求得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为:
![]()
(1-110)式中,Uo为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Ui变压器初级线圈输入电压,D为控制开关的占空比,n为变压器次级线圈与初级线圈的匝数比。
这里还需提请注意,在决定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1-110)式中,并没有使用反激输出电压最大值或峰值Up-的概念,而式使用的 正好是正击式输出电压的峰值Up,这是因为反激输出电压的最大值或峰值Up-计算比较复杂((1-68)式),并且峰值Up-的幅度不稳定,它会随着输出负载大小的变化而变化;而正击式输出电压的峰值Up则不会随着输出负载大小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