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EMC--原理与应对详解(二)

楼主(2010-02-24):
EMI/EMC--原理与应对详解(二)
根据基尔克夫定理:流过任何导体电流的代数和都等于零,即:
根据(5)式结果,地球不但有电流流入,而且也应该有电流流出,那么流出地球的电流到哪里去了呢?
前面已经指出,地球平均每一秒钟有100多次闪电,而闪电也是一个放电过程,由此可知,原来每秒中流进地球1.4×103安培的电流就是用来打雷放电的。如果地球不经常打雷放电,试想,地球电位正好是每秒要增加1.4×103伏特,一小时后地球电位就可以增加到500多万伏,一天之后地球电位又会增加到12000多万伏,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在此电场强度之下,任何东西都可能会被击穿。所以,地球时时刻刻都在放电才应该是正常的。
防止雷电的最有效方法就是静电屏蔽,例如,高压电网为了避免雷击,除了电线塔的高度要求比高压电网线的高度高之外,在高压电网线的最上面还要设置一根屏蔽线,这根屏蔽线通过电线塔与大地连接。当遇到打雷时,屏蔽线首先与雷电接触,把产生雷电物体(云)的电荷通过屏蔽线,再经电线塔传入大地而被释放掉。避雷针也是这个道理,在物体的高处安装针状导体,并把它连接到大地,把空中带电物体(云)的电荷通过避雷针放电引入大地,以降低带电物体(云)对其它物体或人体感应产生放电的机会。还有,在高速公路两旁安装电线竿也是一种保护人类免遭雷击的有效方法。
除了屏蔽可以防止雷击以外,很多贵重电器设备还需要对雷电感应进行保护,因为,当雷电击中某个建筑物的机房,或某个供电设备的时候,瞬间几十万安培以上的电流通过这些建筑物或设备,也会对周围几十米范围内的电器设备产生电磁感应,使周围的电线或设备,不管是否与雷击物体直接接触或不接触,都会通过电磁感应产生高压脉冲,很容易把电器设备中的电子器件击穿损坏。因此,对那些与长电缆线连接的设备,如:电话机、传真机、电视机等,对它们进行过压保护还是必要的。目前,避免电器设备遭受雷击或雷电感应产生高压脉冲击穿损坏的最有效的方法,还是用放电管和压敏电阻。
对于交流供电系统设备的防雷,一般都是用压敏电阻跨接于电源线与地线之间,用于对雷电感应高压电脉冲进行放电,避免设备被高压电脉冲击穿损坏;而小电器设备或器件防雷电击穿损坏,可选用放电管或压敏二极管,也可以选用压敏电阻等跨接于输入线与大地之间,例如,一般家中的电话插座以及有线电视插座内部都应该连接一个或两个放电管到大地。放电管的工作原理是在玻璃管或陶瓷管中注入惰性气体,惰性气体平时不导电,当电场强度强到一定的时候,惰性气体开始电离导电;压敏二极管和压敏电阻的工作原理与稳压管的工作原理很接近,平时也不导电,当电压超过一定值后,压敏二极管或压敏电阻就击穿导通,不过这种击穿是可以恢复的。
图2是电视机防雷击电路,图中防雷击电路是在PCB电路板上直接制作放电间隙(6mm)装置,在外接天线端口就近与电网输入引线之间加接这种放电间隙装置。由于电视机本身没有金属机壳或机壳接地电气连接点,所以防雷放电间隙可直接利用电网输入电源引线代替地线使用。
另外,电视机的安全标准要求冷热地之间的耐压强度大于AC2000V,而绝缘距离要求大于6mm,选用其它放电器件反而难以符合安全要求,并且会提高成本。因为在正常气压下,每1万伏的正常放电距离正好是10mm,因此,2000伏的正常放电距离是2mm,而取3倍安全系数后正好就是6mm。图2中,电视机防雷击电路制作成锯齿状的原因,是让高压放电更容易发生,因为电极的尖端处电场强度最强,当尖端放电产生后,周围空气将变成导体,使放电更容易进行,这样,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把电放完。
代数和
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