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超电容不良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
机型:派尔 SCANNER450 型B超

B超机故障现象:B超开机后,灰阶度及超声边缘有毛刺,其它均正常。

B超机故障分析与检修:通过分析,造成此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种:①外界电源有干扰进入B超机内;②显示器故障;③机内电源故障;④其它。针对以上四条进行检测,用净化稳压电源代替市电,B超机故障依旧,排除故障原因①;对于②,最简单方法为外接监视器,观察图像,未见好转,故障原因②排除;对于③,用数字万用表测+13伏,+5伏及其它电源,未见异常;对于④,范围比较广,一时无法下手,只好重新拔插线路板插头,查地线是否良好,如此多次,未见好转,至此,对以上步骤进行分析,未见不当之处,问题出在哪里?本B超机有超声,灰阶段,各控制正常,说明电源,信号通道,字符显示部分正常,最后,根据进一步分析及以往经验,决定对电源进行重新测量,用示波器观察各输出电压,当观察到5伏电压时,发现电压为5伏,但输出不光滑且有纹波,B超边框毛刺随之扭动,问题是否出在此处?试着用一电容并在5伏后电容上,当并到33μF/63V电容上时,B超机故障消失,换下该电容,B超故障消除。

B超机故障检修体会:由于该B超机为进口机,量少、无资料、修理难,便钽电容出现此种故障较少见,钽电容出现短路常见,通过此例的故障维修,望引起同行注意,同时在测量电压时,万用表可能有时是靠不住的,建议最好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