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超探头电缆线损坏的故障检修

楼主:
B超探头所采用的电缆是质量要求很高的多芯高屏蔽电缆,做工十分精细,电缆内导线严密,多的有上百根,似发丝粗细,由于探头多方位的使用,电缆的弯曲、扭转使得电缆的外保护区绝缘层会破皮、断裂、露出了里面的信号线,屏蔽层的破坏、断线,图像就会产生干扰的波纹和缺损。

B超故障现象:我公司曾经维修过一只西门子15L8W-S探头,出现显示器图像严重干扰,满屏出现雪花般光点,闪烁感强烈,且无法调节辉度,切换到其它探头则无此现象。

故障分析与检修:由于探头受到外力影响或操作人员使用有误,探头位置长期放置不当导致电缆线内部导线断裂,打开外层皮套,将总的屏蔽线横向划开,挑出幽裂线,焊好后,用透明胶带缠上一层,用万用表1kΩ 档测量其是否导通,导通后,将此根导线的屏蔽接好并缠好胶带,如果多根断裂,方法同上,试机一切正常后将最外层的总屏蔽线焊好,外层皮套用高压电缘塑料胶带作了固定,使用一年多来,客户反应良好,没有再出现故障。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严不严重啊,一般维修的话需要多少费用啊

网友:
我就卖那种B超用的同轴线

网友:
B超用的同轴线国产的好像不行

网友:
请问各位,谁知道华西超声显像仪CX-130探头电缆插头哪个引脚焊哪个颜色的线?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