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巧妙应对超声设备“死机”故障 ?

楼主:
超声设备的“死机”故障如同计算机常碰到的“死机”故障一样,有时会通过关机,然后再开机,机器就会正常工作。但有时“死机”现象无论通过什么应急手段都排除不了,在这种清况下,维修工作者切不可心急,应耐心细致的去查找“死机”故障形成的原因,从而排除“死机”故障。

故障现象1

开机自检失败,机器起动不起来。打开机器前端盖,给机器送电后,测量机器直流工作电压,VP2 电压等于+3.8V ,正常值VP2 = + V5 。因为此组电源与彩超前端板及通道板有关,所以先拔下探头,然后开机,机器仍然起动不起来。查机器前端通道板CB0-CB8 共八块,先拔下其中4 块,再开机,机器自检通过,检测VP2 = + 5V 不变。恢复前端通道板当其超过5 块,起动机器,VP2 电压就低于4.5V ,有时低至4.3V ,机器自检不能通过,就出现“死机”故障。分析原因,是否VP2 直流十5V 电源带载能力差引起的“死机”问题?联系飞利浦厂家,借来新电源箱,试机VP2= +5V 不变,机器自检通过,工作正常,“死机”故障排除。所以认为此故障是VP2 电源带载能力差,引起在开机过程中+5V 电源压降大,从而引起开机自检不过,出现“死机”故障。

网友:
故障现象2

图像“冻结”,操作键不好用。关机后再开机,机器起动不起来,监视器屏幕是“灰屏”,即什么显示也没有。利用彩超维修用备份起动盘起动也不能排除“死机”故障。检查机器内各组直流工作电压,全部正常。环疑机器软件故障,但重新安装机器软件时,总是在软件安装到一半的时候就停下来,不再往下进行,所以也不能解决“死机”问题。最后查到机器主板,经替换检查发现主板上的内存条有问题,换了一块内存条后,机器“死机”故障排除。开机机器自检,工作都正常。“死机”故障的原因是机器主板内存条损坏引起的。这次维修经历告诉我们,有时处理“死机”间题要想的全面些,甚至复杂些。

网友:
故障现象3

在正常操作过程中,机器经常无规律的“死机”,有时关机后再重新开机,机器又恢复正常工作。但有时再开机,机器仍旧“死机”。有时出现“死机”故障时,稍等一会,机器又可自行恢复正常。开始想的比较复杂,环疑的地方都采取过措施,但都不能排除“死机”故障。后来在随机观察中发现,机器在正常操作过程中,“冻结”图象,进行测量后,再按冻结键,以解除“冻结”图象,但此机器回复不到实时检查状态。几次实验,都是在图象冻结,进行必要的测量后,不能再进行下一步操作检查,因此怀疑机器冻结键有问题。打开机盖检查,发现机器的冻结键由于频繁的操作使用,使按键磷铜片有裂缝,引起按键开关的弹性改变,在机器正常操作过程中,按下冻结键后,开关闭合,图像冻结,松开按键,其按键开关应马上断开,以便进行其它操作。但由于此开关磷铜片裂缝,弹性不足,在按键开关外力松开时,其接点不是立即弹开,而是非常缓慢的弹开。这个弹开过程需要的时间,有时短一些,有时长一些,而处于这个时间过程中,操作其它功能键都不好用,出现“死机”故障。解决的方法:由于开关磷铜片有裂缝,开关弹隆变差,使这个开关不能再使用,又由于这个开关比较特殊,市场上不能买到,所以就从键盘其它位置上找了一个不太常用的开关换过来,从此机器 “死机“故障再也没出现过。

网友:
故障现象4

2006 年2 月彩超室HDI-5000彩超机器在开机过程中,自检不过出现“死机”故障,反复开机不能解决问题,使机器无法操作。后经查明造成“死机”故障是由于键盘上cAPTuRE按键不能复位,而造成按键不能复位的原因是检查中使用的卫生纸,由于纸质较差,碎纸屑、纸末多,使用过程中将这些碎纸屑、纸末散落在键盘上,这些纸屑、纸末象细沙一样塞进了按键开关处,使开关按下时被塞住在按下的位置,松开按键,开关不能自行复位。机器开机自检时,检查到这些未回复到原始状态的开关,便发出自检发现故障而不能往下进行的报警,使机器出现“死机”故障。拆开机器,将键盘板清洁干净,故障就排除了。这是由于灰尘问题引起的“死机”故障。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有时对某些“死机”故障不必想得太复杂,只要加强对机器的日常保养,就不至于在机器使用时出现故障,造成检查患者积压增多,形成门诊秩序混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