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PH红外对射探头调试指南

楼主:
一. 准备工作

在您对ALEPH红外对射探头进行调试之前,希望做好如下准备工作。

1.确保所有探头的布线、接线正确无误;
2.探头的安装符合说明书的要求;
3.安装前应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
4.充分了解红外对射探头的基本工作原理;
5.供电后,请首先测量发射器及接收器电源接线端的供电电压,该电压必须在说明书中指定的电压范围之内;
6.仔细阅读说明书中光轴调整部分。
注意:上述6点需牢记!

做好上述准备工作后,按下述步骤,您便可顺利地调整好ALEPH红外对射探头。当然以下调试需2个以上的人员,为了便于说明,我们设定A、B两人,并备有对讲机。

网友:
二. 调试

1. HA-20/40W
ALEPH该系列探头的接收器内有一张红色纸质滤光片,该滤光片在调试时,必须覆盖在接收端的红外接收器上,使接收到的红外光强度衰减,以模拟一个恶劣天气的状况。调试完毕后,将其拿下,使得探头的工作状态最佳。

调试步骤:

①首先目测发射、接收器是否位于同一水平线上;否则进行调整(可利用发射及接收器的瞄准器)。
②用一吊线锤,测试一下发射、接收器是否同时垂直;否则进行调整。
③打开发射、接收器的外壳,确认红色滤光片是否盖在接收器光学组件上。
④将万用表设定在直流10或20V档位上,将测量棒插入接收器测试孔内(注意±极性)。
⑤A人观察万用表读数,B人去发射端调整。
⑥B人首先调整左右方向,注意要慢慢地从一个方向开始,A人观察读数,达到最大值时用对讲机通知B人,反复几次,使B人将发射器调整到最佳位置(即A人读出的电压值最大)。
⑦完成⑥后,B人再调发射器上下仰角,方式同⑥。如果上述的全部步骤准确无误的话,此时的输出电压,应该完全与说明书中相符合,HA-20W 5.5V以上, HA-40W 4V以上。此时的供电电压是约14V左右的情况,若供电电压高,则输出电压会更高。(见附表)

症状

异常原因

处置和点检

投光器指示灯不亮

即使遮住受光器光轴
警报指示灯也不亮

电源电压不合适
(断线、电压低等)

检查电压,调整至合适值 DC10.5~26V,AC8~18.5
检查配线、校正

遮住受光器光轴
警报指示灯亮,但不报警

信号线短路

检查配线、校正

信号接点溶化
(信号线异常电流)或接触不良

修理、校正

受光器的警报指示
(灯不息灯)

投受光器的光轴不重合

参照光轴调整部、调正光轴

投受光器光轴之间有障碍物

排除障碍物或变更安装位置

投受光器外置污染

清除污物

雾天报警(误报)

光轴不完全重合

参照光轴调整部、调正光轴

雨天报警(误报)

光轴不完全重合

参照光轴调整部、调正光轴

雪天报警(误报)

光轴不完全重合

参照光轴调整部、调正光轴

因小动物影响
而报警(误报)

遮光时间设定过短

调整遮光时间

设置场所不适

变更安装位置

如果异常情况不详或排除不了时,请与我公司技术服务部联系

网友:
2. ABT-30/60/80/100
方法同HA-20/40W的调整方法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ABT系列的探头没有纸质滤光片。同时在DC10.5V-18.5V电源电压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应该在3.5V左右,盖上外壳电压在2.8V以上即可完全正常工作。

故障

故障原因

对策

投光器指示灯不亮

电源电压不适合
(断线、短路等)

检查电源配线

受光器指示灯不亮

电源电压不适合
(断线、短路等)

检查电源配线

光线被遮断,
受光器指示灯不亮
                                                        ① 因反射或其他投光器的光线进入受光器
② 两条光束没有同时被遮断
③ 遮光时间设定过短
                                                        ① 除去反射物体或变更光轴方向
② 同时遮断两束光
③ 延长遮光时间

遮断光线后,
受光器报警指示灯亮,
但无报警信号输出
                                                        ① 配线断路或短路
② 接点接触不良

检查配线和接点

受光器的报警指示灯常亮
                                                        ① 光轴不重合
② 投、受光器之间有障碍物
③ 外罩被污物污染
                                                        ① 重新调整光轴
② 清除障碍物
③ 清洗外罩

断断续续有报警信号输出
                                                        ① 配线不良
② 电源电压有变动
③ 投、受光器之间有活动障碍物
④ 安装基础不稳定
⑤ 光轴重合精度不够
⑥ 其他移动物体遮光
                                                        ① 检查配线
② 检查电源
③ 去除障碍物或变更设置场所
④ 选择基础牢固的场所
⑤ 重新调校光轴
⑥ 调整遮光时间或变更安装场所

网友:
3. ABQ-75/150/200/250 ABH-75/150/200/250
为四光束,调试方法基本相同输出电压应为1.7V。

疑难

检查

更正

投光器之发光
二极管(LED)不亮

不正确接线及/
或电压不足

确保供应投光器之电压
是直流12至28伏特

当射线被遍挡时受光器的警报(ALEPH)指示灯不亮
                                                        ① 投光器的光束投射到另 一物体且反射至受光器
② 四束光束并非同时被遮挡
③ 遮挡光束的时间短于已设定的反应时间
                                                        ① 移去反射物体或改变安装位置及光束对准方向
② 确保光束是同时被遮挡
③ 调整受光器内之反应时间钮以减少反应时间

射线已被遮挡及受光器红色发为二极管(LED)亮但无触发警报
                                                        ① 连接至防盗主机之接线被剪
② 由于负荷过重引至继电器开路
                                                        ① 检查接线及量度输出电压
② 彻底检查整个系统

受光器红色发光
二极管(LED)保持长亮
                                                        ① 镜片未直线对准
② 射线被遮挡
③ 面盖模糊或不洁
                                                        ① 重新(直线调校)
② 移去障碍物
③ 清洁面盖

误报
                                                        ① 接线不良
② 电压已改变
③ 飘荡物件受风影响遮挡光束
④ 受光器及或投光器下稳定(摆动)
⑤ 非完全直线对准
⑥ 雀鸟或其它物体飞越光束
                                                        ① 检查接线
② 检查电压
③ 移去该物件或改变安装位置
④ 稳定它们
⑤ 重复(直线调校)
⑥ 调整受光器内之反应调整钮以改变敏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