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让灯低电平亮有啥好处?

楼主:
发现有的电路特意设计成低电平时让灯亮。这样就多用了一个74ABT04D..

是不是设计成低电平时让灯亮电路的抗干扰性能提高了?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网友:
只是为了节约成本,NPN,NMOS的管子比PNP,PMOS的管子便宜,可靠,通流量大,制作简单,所以大多数IO都是吸入电流比较高。

网友:
一般都采用低电平点亮LED,有一定的抗干扰作用。
因为单片机的输出能力有限,如果都让管脚输出高电平来驱动器件的话,即使有上拉电阻,还是会造成单片机运行状态不稳定

网友:
到不是抗干扰。反而是全部用漏极开路会造成地负荷大干扰大,造成单片机地干扰,严重甚至烧单片机,所示所谓的抗干扰是无稽之谈

网友A:
 不光是51,其实很多数字电路都采用低电平驱动的(即,也不光是亮灯)。这缘由大概是,以前广为普及的TTL器件的输出能力高、低两个方向是不对称的,以74系列为例,低电平能输出十几mA,而高电平连1mA都不到,所以要想直接点亮LED的话非用低电平不可。
 这年头CMOS已成为主流,CMOS的输出能力则是高低对称的,爱用哪个方向点灯都可以。不过要是仔细琢磨器件手册的话,CMOS(比如74HC系列)的低电平输出驱动能力似乎仍比高电平要大那么一丁点,这可能是芯片制作时对电源和地线的处理稍有不同的缘故吧(猜测)。
 至于51单片鸡如何,这要看具体型号的手册才行,比如附图是AT89C2051的DC参数,明显可以看出VOH和VOL的输出电流条件是不同的——这就是非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光是51,其实很多数字电路都采用低电平驱动的(即,也不光是亮灯)。这缘由大概是,以前广为普及的TTL器件的输出能力高、低两个方向是不对称的,以74系列为例,低电平能输出十几mA,而高电平连1mA都不到,所以要 ...

即使是CMOS也是不对称的,之所以你看到对称是因为认为增加了PMOS的成本,提高了上桥臂的性能,尽量匹配上下电流。

网友B:
一个是51带负载能力有限,还有51复位的时候各管脚都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51带负载能力有限,还有51复位的时候各管脚都是高电平。

你说的是安全设计,如果负载是危险器件,比如电机,那么就需要低电平启动,因为51上电复位IO是高电平,如果高电平驱动会造成上电复位电机启动,形成安全隐患,不过一个灯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C:
单片机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是什么?

呃,是本人么

网友D:
爱用高电平就用高电平,爱用低就用低,没什么区别

爱用高电平就用高电平,爱用低就用低,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爱用高电平就用高电平,爱用低就用低,没什么区别

有区别,而且有很大区别,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还有一些特殊技巧,比如在能耗要求严格设备,高低电平非常非常重要。

网友:
认真看过了每一楼,佩服 我可不知道这么多

网友:
具体的设计,还是以pdf文档资料为准,不过一般以低电平驱动为主,这是跟芯片内部的IO口特点决定的!

网友:
一般芯片手册都会指明每个GPIO最大输出多少电流,比如10mA;所有GPIO最大总输出电流,比如60mA。所以,IO引脚那么多,当然不能都输出了。。。

网友:
还是低电平驱动好点

网友E:
稳定性的问题,单片机驱动LED要用“灌电流”啊,要用低电平,让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来驱动外接元件效果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稳定性的问题,单片机驱动LED要用“灌电流”啊,要用低电平,让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来驱动外接元件效果很差。

老单片机是的,新的就好点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发帖可以,灌水就不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哈,ls你好有意思哦!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ls说的都有道理,跟人倾向于高电平51 I/O输出电量低,负载能力差。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也有此疑问,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单片机 是什么: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