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咱安防领域,说说万用表可以用在做啥?

楼主:
说说你对万用表的认识,在什么场合可以用!!我曾经测试过网线的信息通不通,你们都用它做过什么?

网友:
万用表是我们对它的昵称了,最主要还是三个大用场:A、V、R

配合电阻,可以在大捆的无标识电缆整理中起到对线器的作用

高阻型指针表的最大交流电压档可以快速测定火线

可测电容的数字表可以当信号源试用,具体的频率看该表的说明书

网友:
万用表在安防领域的用途要看你怎么用,施工队可以用来测通断,技术员可以用来调试设备,工程师可以用来检测系统运行情况。
按照规范安装监控时候还需要用到示波仪,可事实是现在没几家做监控工程的有这玩意儿,有的几乎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