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看看此电路干扰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
热电偶到单片机的电路示意图如图,此电路图是我们买来设备仪表里的一部分,当设备里变频器开起来的时间温度显示就不正常了,比实际温度要低60度。关变频器以后就显示正常了。热电偶到仪表的线路6米长,请高手帮分析,温度不准的原因,
注意,与此仪表公用热电偶的温控仪表显示始终都正常

网友:
高手给分析一下,这里谢过了先,
请不要吝啬随便说说也是很感谢的,在线等待中!!!!!!!!!!!!!

网友:
变频器和此设备是什么关系?可在变频器开和没开的时候,测量一下第一个和第二个运放输出有什么不同,然后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LIXIAOHAI8211!!!
此仪表与变频同在一个电柜,共用进电柜的电源。
我曾经在仪表电源前加了电源滤波器,效果没有。
我分析干扰来源有2种
1  电磁辐射。
2  电源谐波引起的干扰。
就第2种,仪表是经过220v转24v  整流  过 7805芯片 给仪表板供电5v直流,此电到仪表板线路有点吧长20cm。

我在上面电路上 运放电源端加了电容,热电偶两端加了电容。效果有一点点,不大。
请高手帮分析一下,它的设计上的不合理,

个人感觉,做电路设计功能都容易实现,稳定性比较难,要考虑的东西却很多。

网友:
郁闷的是公司没有示波器。灰常郁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1.电磁辐射可采取屏蔽的措施
2.加电源滤波,电源滤波参数会有一定的问题
3.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AC220转5V的电源模块呢

网友:
明显是变频器干扰造成的,用隔离变压器把电源分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关键不在电路图里,在产品设计的一些细节处理上。

网友:
请教:

能介绍一下变频器的功率情况吗?

网友:
3kw
灰常感谢大家 。
肯定是变频干扰。我估计,此仪表是卖设备公司特意针对我们单位匆忙设计出来。各种缺陷较多。其他仪表就不受影响。就是不知道是辐射 还是变频的谐波干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去搞个隔离变压器看看效果。

网友:
这两个点要注意

这两个点都处在信号最弱的最前级输入端,极易受到诸如电压波动、辐射干扰等的影响。

1、对运放输入而言,热偶上的并接电容器并没有起到输入“交流”的接地的作用(注意热偶下端);因此要补充个电容,甚至于把这个电容直接在运放正端(+)就近接地;

2、第一级偏置会影响整个运行,建议加些措施稳定,尽量减小电压波动的直流飘动影响(例如分压电路下端电阻改为合适的稳压管)。
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去加下试试。THX

网友:
学习一下哦,谢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对在 12楼帖子 的解释

   对所提出的第2点的进一步解释--(根据是什么):

   请注意热偶分度表参数和7805的参数比较

   不知道楼主采用热偶的具体型号(系列)和使用条件。
   核对六个系列的分度表,产生相当于60度偏差的热偶输出电压变化是mv级的,例如:0.26mV(B系列,400-460度)到3.315mV(J系列,400-460度)。换言之,如果输入偏置出现这个数量级的电压偏移,就会产生与之相应的温度读数差。

   再请核对一下7805中 Line Regulation这项指标:在输入电压变动时,输出端电压变化的典型值也在mV的数量级范围内。

   由于不了解你使用的热偶系列,而它是做出判断的主要依据;也没见到这个电路的具体参数;更不了解与此分析相关的供电质量、配线(电源线)的长度、直径等等环境线索(这可以在有无变频器加入时的220V电压值来做简单的判定),因此上面只是从一个角度做的趋势性定性分析。如能介绍的详细些,才能得到进一步结论,包括否定上面这个分析思路的合理性。但无论结果如何,这个电路的偏置是不足的。

网友:
个人感觉电源干扰问题不大,主要还是变频器电磁干扰,另外楼主单位是做什么的啊,连个示波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