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真的比51好吗?

楼主:
ARM一出场便带着性能优越的高帽子,ARM真的比51好吗?但不说其价格高出51很多,其优越的性能不正扼止工程师设计能力的提高。

具一例子:目前的手机处理器或基于ARM或基于Intel X86结构,曾有断言:手机处理器用51做不出来,但有关人士透露,周立功就用两片51加几个电阻电容做出了第一代苹果手机,价格优势不言而喻。

网友:
当然ARM好了

1,ARM集成了几乎所有的外设,如CRT实时实钟,LCD驱动,AD,DA,IIC,SPI,ISP,UART,CAN,485,音频,单片机你还得买不是吗,虽然一个片子比ARM便宜可是你外设模块不花钱吗。
2,用51做手机也只是手机的一部分,我没有听说过用51做出手机的,即使做出来,我首先不会要的,我现在挂的是智能手机

网友:
俺一直不太理解的是

 所谓“单片机”的定义,本来是指把处理器和外设集成在一块芯片上,使之只需一块芯片就能实现相对独立的功能。在此意义上来说,目前流行的大多数(俺没调查过,不敢肯定是不是全部)ARM就是地地道道的“单片机”,只有那些专门被设计用来光做运算,另须配置外围芯片才能构成完整系统的裸CPU才不是单片机。所以,觉得本坛的版块分成“单片鸡”和“嵌入式系统”在逻辑上挺混乱的,因为这两个概念并不互斥,甚至可以说嵌入式系统正是由单片机做成的。

 至于AMR好不好,这要落实到具体的应用才有结论。举个例子假如器件A比器件B的性能优秀得很多,但只比B贵1分钱,而事实上在具体应用上B已足够,那么选用A就是错误的,哪怕贵1分钱也是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单片机”的定义,本来是指把处理器和外设集成在一块芯片上,使之只需一块芯片就能实现相对独立的功能。在此意义上来说,目前流行的大多数(俺没调查过,不敢肯定是不是全部)ARM就是地地道道的“单片机” ...

严重同意仙猫的意见

网友:
要真对楼主的问题

楼主说ARM同单片机比,显然是指32位同8位或16位的比,楼上两位是不是有点所问非所答,本来就是ARM好么,要不都学51得了,社会还发不发展了?密切关注。

网友:
好不好,要看你用来做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社会发不发展与这个好像没多大关系,至于那个更好关键还是要看应用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周立功就用两片51加几个电阻电容做出了第一代苹果手机

老大,您听谁说的,先不说51的对信号处理的能力大小,单说同运算律的51和ARM的价格比较,51是肯定高于ARM的。这点从现在的STM32系列就可看出,同样资源和运算律的51和STM32,51的价格远远高于STM32。我不否认51很强大,但是强大也是有限度的。51更适合于工控领域而不是手持。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还是以实际应用需求为准,说实在的,ARM和单片机都有其辉煌的应用场合,理论无好坏之分啊!需求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好不好应该以你做的产品来说,如“性价比”等……还有社会在发展,芯片必然越来越集成化……这是趋势!

网友:
8位主要用在低性能搞可靠性需求,在强干扰场合,位数越高出错几率越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意~~~

网友:
两者没可比性!

51的才几块钱,如果只是简单应用谁会这么傻用ARM?
复杂的应用时,ARM有整套的解决方案,51有得比?

网友:
刚看帖子里不是说,TI也用16位打8位了 价格战开始咯

网友C:
周立功就用两片51加几个电阻电容做出了第一代苹果手机

牛皮吹上天了。

网友:
个人理解51和arm就不是一个应用层次的,做工控采集板,我还在使用51,资源已经足够用的了,为什么要搞arm?做HMI我却用arm,为什么,处理速度快,可挂嵌入式系统做图形界面。所以这两个产品线所对比的也就是那些有交集的地方了,权衡利弊,各取所需罢了。所以单纯的评比谁好谁坏,就好似说上帝和如来佛到底谁厉害一样。意义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是这样的,各有各应用的领域,不然现在也不会还有人在开发51的潜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