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的一些问题

楼主:
CCS版本:V3.1
1.run和animate的区别
如果没有断点的话,这两个没区别.
如果有断点,那么run的时候到断点会停止,直到再次按run或者F5才继续执行.
而Animate到断点的时候,会停一小会,将所有窗口刷新一遍,然后就继续执行
一般就是在要看数据变化的时候,先把曲线画出来,然后在改变数据的循环里面设个断点,然后用animate,就能看到图片动态改变了,可以参考Help->tutorial里面的"Code Composer Studio? IDE"->"Using Debug Tools"这一个教程
2.Probe Point 和Breakpoints的区别和联系
共性:他们都会暂停程序运行
区别:
1.Probe Point暂停程序,执行一个设定的任务(如File I/O),然后继续执行程序.而BreakPoint暂停后必须手动继续(当用run的时候)
2.BreakPoints会刷新所有窗口,而ProbePoint不会
3.Probe Point可以执行一些任务(如File I/O),而BreakPoints就是纯粹的停止.
3.阻塞(blocked)和中断(interrupt)的区别和联系
共性:他们都能停止一个tsk(任务,具体见我的另一篇文章:关于tsk和mbx)的执行
区别:
1.只有tsk(任务)能被阻塞,而swi(软中断)和hwi(硬中断)不能阻塞,只能中断
2.停止的原因不一样,阻塞是在某些条件不满足的时候停止tsk,中断是因为有高优先级的事情要做而停止
3.恢复运行的条件不一样,阻塞是要等到原来不满足的条件满足后才能继续,而中断是要等高优先级的任务返回后才继续执行.
4.阻塞改变tsk的任务队列,而中断一个tsk不会改变tsk的任务队列.
举个现实的例子:
如果你在写作业,写着写着,碰到一道很难的题,你百思不得其解,这个时候写作业的这个tsk就被阻塞了,只有等到你想出来这道题怎么做,才能继续做下去.
另外一种情况,还是在写作业,突然门铃响了,你必须去开门,那写作业这个tsk就被中断了,你开完门就能回来继续写作业.
4.LOG_printf和printf的区别和联系
共性:都是用于输出一些内容,一般用于显示一些调试信息,而且可以格式化输出,比如用'%d'输出整数
区别:
1.输出目标不同,printf输出到output窗口,而LOG_printf输出到BIOS的log窗口
2.汇编指令条数不同,printf需要上万条汇编指令,而LOG_printf只要30多条汇编指令,因此LOG_printf的运行速度比printf要快的多,一般在实时系统中,都使用LOG_printf来输出,这样对系统的实时性影响才不大
3.参数个数不同,printf后面的参数个数可以有很多个(具体多少个没测试过),而LOG_printf后面最多只能有4个参数,第一个是写入的地址,第二个是字符串,后面最多加上两个格式化输出的数据,这两个数据还必须是整型,或者指针,或者常量字符串
4.可以输出的格式不同,printf有很多的格式,而LOG_printf只有有限的几种.(%d整型,%x无符号16进制数,%o无符号8进制数,%s常量字符串,%p指针)
5.LOG_printf输出的长度受设定的buffer大小限制,如果超出buffer大小,根据设置的不同,可以是停止输出,或者覆盖原来的内容
6.LOG_printf的优先级比较低,可能是在KNL层,只有系统比较空闲的时候,才会输出,而printf是必然会输出.(比如在一个i=1到100的循环中,用printf就会输出100个数,而用LOG_printf就只会输出一部分数,而且在没有碰到断点的时候,根本不会输出,因为他的优先级相当低,只有在走到断点的时候,系统才允许他执行.)
5.设置tab的宽度
1.打开"Option -> Editor -> language"
2.在左边的File Type里面选择要修改的扩展名(CCS中每种不同扩展名的文件都能设置不同的tab宽度,而不是象一般的代码编辑器,可以全局设置)
3.在右边顶部选择"Tabs/Indenting"选项卡
4.在"Tab Columns"下面的框中输入"3 5"(默认值是5 9,注意两个数值中间有空格)
5.点击OK按钮
解释一下"3 5"的意义,第一个数字等于在一行的最开头按Tab键时跳过的列数加1,第二个数减去第一个数的结果,等于除去每行最开头外的Tab的宽度.
设置成"3 5"表示如果在每行开头按Tab,缩进3-1=2列,而其它地方的缩进是5-3=2列,也就是无论什么地方Tab键的宽度都是2列.
个人觉得,CCS的这个设置Tab键宽度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