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等占空比分频器的几种写法.[Verilog]

楼主:
(1)2的幂分频案例I 二分频
i: div_2.v
module div_2(
  input  i_clk,
  input  i_rst_n,

  output o_clk
);
reg [0:0] cnt;
always @ (pos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if (!i_rst_n)
    cnt <= 0;
  else
    cnt <= cnt + 1'b1;
assign o_clk = cnt[0];
endmodule

案例II 四分频
i:div_4.v
module div_4(
  input  i_clk,
  input  i_rst_n,

  output o_clk
);
reg [1:0] cnt;
always @ (pos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if (!i_rst_n)
    cnt <= 0;
  else
    cnt <= cnt + 1'b1;
assign o_clk = cnt[1];
endmodule

网友:
案例I 六分频
i:div_6.v
module div_6(
  input      i_clk,
  input      i_rst_n,

  output reg o_clk
);
// log2(6) = 2.5850 <= 3
reg [2:0] cnt;

// 6 bit counter: 0 ~ 5
// 5 = 6 - 1
always @ (pos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 (!i_rst_n)
    cnt <= 0;
  else
  begin
    if (cnt == 5)
      cnt <= 0;
    else
      cnt <= cnt + 1'b1;
    end
end

// 0 ~ 2  -> 1
// 2 ~ 5  -> 0
// 2 = 6>>1 - 1
// 5 = 6    - 1
always @ (pos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 (!i_rst_n)
    o_clk <= 0;
  else
  begin
    if (cnt <= 2)
      o_clk <= 1;
    else
      o_clk <= 0;
  end
end

endmodule

案例II 十分频
i:div_10.v
module div_10(
  input      i_clk,
  input      i_rst_n,

  output reg o_clk
);
// log2(10) = 3.3219 <= 4
reg [3:0] cnt;

// 10 bit counter: 0 ~ 9
// 9 = 10 - 1
always @ (pos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 (!i_rst_n)
    cnt <= 0;
  else
  begin
    if (cnt == 9)
      cnt <= 0;
    else
      cnt <= cnt + 1'b1;
    end
end

// 0 ~ 4  -> 1
// 4 ~ 9  -> 0
// 4 = 10>>1 - 1
// 9 = 10    - 1
always @ (pos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 (!i_rst_n)
    o_clk <= 0;
  else
  begin
    if (cnt <= 4)
      o_clk <= 1;
    else
      o_clk <= 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2 奇数分频
案例I 三分频

i. div_3.v
module div_3(
  input  i_clk,
  input  i_rst_n,

  output o_clk
);

// log2(3) = 1.5850 <= 2
reg [1:0] cnt_p;                        // 上升沿计数子

// 3位上升沿计数器: 0 ~ 2
// 2 = 3 - 1
always @ (pos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 (!i_rst_n)
    cnt_p <= 0;
  else
    begin
    if (cnt_p == 2)
      cnt_p <= 0;
    else
      cnt_p <= cnt_p + 1'b1;
    end
end

// log2(3) = 1.5850 <= 2
reg [1:0] cnt_n;                        // 下降沿计数子

// 3位下降沿计数器: 0 ~ 2
// 2 = 3 - 1
always @ (neg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 (!i_rst_n)
    cnt_n <= 0;
  else
  begin
    if (cnt_n == 2)
      cnt_n <= 0;
    else
      cnt_n <= cnt_n + 1'b1;
  end
end

reg o_clk_p;                            // 上升沿时钟输出寄存器

// 输出上升沿时钟
// 0     ~ 1 ↑-> 1
// (1+1) ~ 2 ↑-> 0
// 1 = 3>>1
// 2 = 3 - 1
always @ (pos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 (!i_rst_n)
    o_clk_p <= 0;
  else
  begin
    if (cnt_p <= 1)                     // 1 = 3>>1
      o_clk_p <= 1;
    else
      o_clk_p <= 0;
  end
end

reg o_clk_n;                            // 下降沿时钟输出寄存器

// 输出下降沿时钟
// 0     ~  1 ↓-> 1
// (1+1) ~  2 ↓-> 0
// 1 = 3>>1
// 2 = 3 - 1
always @ (neg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 (!i_rst_n)
    o_clk_n <= 0;
  else
  begin
    if (cnt_n <= 1)                     // 1 = 3>>1
      o_clk_n <= 1;
    else
      o_clk_n <= 0;
  end
end

assign o_clk = o_clk_n & o_clk_p;       // 按位与(作用:掩码)

endmodule

网友:
案例II 五分频

i. div_5.v
module div_5(
  input  i_clk,
  input  i_rst_n,

  output o_clk
);

// log2(5) = 2.3219 <= 3
reg [2:0] cnt_p;                        // 上升沿计数子

// 5位上升沿计数器: 0 ~ 4
// 4 = 5 - 1
always @ (pos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 (!i_rst_n)
    cnt_p <= 0;
  else
    begin
    if (cnt_p == 4)
      cnt_p <= 0;
    else
      cnt_p <= cnt_p + 1'b1;
    end
end

// log2(5) = 2.3219 <= 3
reg [2:0] cnt_n;                        // 下降沿计数子

// 5位下降沿计数器: 0 ~ 4
// 4 = 5 - 1
always @ (neg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 (!i_rst_n)
    cnt_n <= 0;
  else
  begin
    if (cnt_n == 4)
      cnt_n <= 0;
    else
      cnt_n <= cnt_n + 1'b1;
  end
end

reg o_clk_p;                            // 上升沿时钟输出寄存器

// 输出上升沿时钟
// 0     ~ 2 ↑-> 1
// (2+1) ~ 4 ↑-> 0
// 2 = 5>>1
// 4 = 5 - 1
always @ (pos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 (!i_rst_n)
    o_clk_p <= 0;
  else
  begin
    if (cnt_p <= 2)                     // 2 = 5>>1
      o_clk_p <= 1;
    else
      o_clk_p <= 0;
  end
end

reg o_clk_n;                            // 下降沿时钟输出寄存器

// 输出下降沿时钟
// 0     ~ 2 ↓-> 1
// (2+1) ~ 4 ↓-> 0
// 2 = 5>>1
// 4 = 5 - 1
always @ (neg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 (!i_rst_n)
    o_clk_n <= 0;
  else
  begin
    if (cnt_n <= 2)                     // 2 = 5>>1
      o_clk_n <= 1;
    else
      o_clk_n <= 0;
  end
end

assign o_clk = o_clk_n & o_clk_p;       // 按位与(作用:掩码)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