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erilog问题

楼主:
本人写了一个小程序
想实现以下功能:按下a、b中任一键时,o1灯亮,同时按下ab时,o2亮,无操作时无灯亮

// led.v
module led(a,b,o1,o2);
    input a,b;
    output o1,o2;
    reg o1,o2,m;
    [email=always@(a]always@(a[/email] or b)
        begin
        if(a==0)
            begin
            if(b==0)m=2;
            else m=1;
            end
        else if(b==0)
            begin
            m=1;
            end
            else m=0;

        if(m==1)begin
                o1=0;
                o2=1;
                end
        else if(m==2)
                begin
                o1=1;
                o2=0;
                end
        else begin
             o1=1;
             o2=1;
             end

        end
endmodule

仿真图放不上来,抱歉,就是只有o1的波形有反应,o2的波形不管a、b如何变化,始终是高电平
也换过其他写法 ,比如说case那种,但是结果还是一样,但不到我要的效果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补充一下,o1的波形反应是正确的
所以我觉得是我的Verilog语法有误或者写法有误
请教一下

网友:
m定义错误。 你把m定义成bit变量,只有0,1两种值,是不可能==2的,所以else if(m==2)这句永远执行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指正,我把m改成
reg【2:0】 m;
之后,波形出来了,实际结果也满足设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