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比较器电路?

楼主:
我认为a与b电路图应该输入与输出都是(A),但是实际答案a对应A,b对应B。搞不懂了?

网友:
感觉b图UI数值与电源电压有关,不见得就是6v应该是电源电压的一半(正负电源分别相对应),不知道高手怎么说。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6V稳压和正负6V稳压什么意思

网友:
此图里的Ui应该是Uref,在楼主的图里应该是0V,之前弄错了,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A:
是应该对应不同的图,不过感觉不应该是+-6
比较器的反馈会对结果造成影响,不过计算结果和图都不对应

网友:
我对(b)的值有疑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应该对应不同的图,不过感觉不应该是+-6
比较器的反馈会对结果造成影响,不过计算结果和图都不对应

是不是正负6,是和UI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正负6,是和UI有关系的

晕。你糊涂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弄错了,在这里向大家致歉。

网友A:
UI是输入,输入是随意的,啥东西能影响输入啊

网友:

比例放大电路。0-3V之间应该输出低于6V的。3V之后。输出都是6V。6V稳压管只有当电压大于6V时候才会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UI是输入,输入是随意的,啥东西能影响输入啊

实在不好意思,搞错了啊,呵呵。

网友:
   电路 a 控制的是负载状态,而电路 b 调节的是系统输出!

网友C:
 严格说,两题都没有答案,因为题中未给出运放的电源电压。
 在保证运放输出幅度能>±6V的条件下,(a)题(a)答是对的;在运放输出幅度为±12V的条件下,(b)题(b)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格说,两题都没有答案,因为题中未给出运放的电源电压。
 在保证运放输出幅度能>±6V的条件下,(a)题(a)答是对的;在运放输出幅度为±12V的条件下,(b)题(b)答。

不错,这就是我奇怪的地方,这个题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