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遇到死机,求助!

楼主:
最近不太顺,前两天电脑还罢工了,进不了系统。开机进入Windows后,总跳出程序错误的对话框,什么QQ的,旺旺的,装了后从来没用过的Nokia手机的软件,还有瑞星,一个接一个的往外蹦,然后就彻底死机,点也点不掉,打别的程序也打不开。开始还好,还进的去安全模式,卸了几个程序后重起发现还是不行,反复几次后,居然连安全模式也进不去了。今早给维修中心打电话,告诉我的和我折腾的差不多,最后一听F8也不行,"很负责任"的告诉我,基本得重装系统了。我那本早过保修期了,去哪装啊,比较郁闷。各位大侠,有啥高招没,或者推荐个熟人熟路,帮忙重装下系统,有饭请的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爱莫能助?

网友:
装个系统那么难???把碟子塞进去,15分钟的GHOST,一下OK。
建议您以后少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MSN,QQ,讯雷,
到处都是广告,,,烦死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想重装,想调试一下,主要想看看问题出在哪。况且就是比较菜,所以想找个专业人士指导一下,愿意帮忙的我感谢,不愿意的也可以一笑了之,不予理睬,不过寻求一种渠道,楼上不必那么不屑兼不耐烦。况且也不是白帮忙,请客收费可以商量着来,因为信任坛子里的同志们在这发个帖子求助。另,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不用MSN,QQ,讯雷,你让我用什么下东西,聊天,不会天天对着电脑就看文件吧,就算是电子书也得下吧。

网友:
找个高手估计能“修”这种软问题,不过估计也需要不少时间,但是我一直觉得备份数据之后重装还是比较快的处理方式,建议以后定期做一次备份,比方说一个月一次,也就几分钟的事情,不过得有这样的习惯,直接ghost回来会比较快,也不用重装那么多的东西和重建自己的工作环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同意soso的话,南理工的同志们确实很好。一直很想做一个电脑方面的基础培训,基本问题可以自己解决的那种,或是有没好的书籍可以推荐?入门级别就好。

网友:
重装一个系统吧,要不GHOST一下?修理应该会很麻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还好不是工作电脑。没办法,看来重装是比较简便的方法了。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就是前两天重下了个MSN,比较影响心情。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脑入门的书应该有不少,估计没有太大的耐心去系统的学习吧,平时有机会是不是可以翻翻电脑报、电脑爱好者之类的杂志报刊,有些东西还是比较实用的

也可以逛逛数动连线之类的论坛,有些问题上网搜索下还是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会上网搜下解决方案,总觉得不够。数动连线,谢谢,我可以去逛逛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谢啦!我这两天自己折腾了下,折腾的最后F8都罢工了。主要是希望自己能长进些,结果不遂人愿。我主要缺乏在思路上,没有整体了解,有时难下手,瞎折腾,所以想多了解点基础。刚刚经过open82977352的介绍,上数动连线逛了下,或许能有所收获。

网友:
呵呵,对于电脑故障我可不懂,要说装个系统还能凑合。建议楼主经常备份数据,这样坏了装系统也比较省事。如果非得搞懂故障原因和解决方法,我觉得如非专业人员,没有太大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哪,谢谢提醒,刚刚open82977352也提到备份的事情,打算修好后开始做了。

网友:
在狗狗里输入关键字xp sp3,一堆镜像出来了。
挑一个适合的,下载后刻盘,从光盘启动,进入win pe,格掉没用的c盘或其它盘,安装xp到C盘。等待+等待+等待……完了,系统安装完成,接下来才是繁琐的事,驱动呀,常用软件呀,仿真器呀,and so on。

建议:
1、使用Ghost系统(电脑公司版的挺方便),装机版几乎都是无人值守的安装,几个简单的步骤之后,泡杯咖啡,聊聊天,系统就装完了,一般的硬件驱动(声卡、主板、显卡等)都有了。
2、格盘安装好点(格C盘),覆盖安装对于某些病毒来说是无用的,不然装了问题依旧,自己还丈二和尚。格掉c盘,顺道检查一下其它盘的文件是否受感染。我的电脑曾中毒,f盘的备份的exe文件都被感染,害我重装了多次才发现问题,都怪自己没有细心查查其它盘的文件。
3、驱动备份,装好系统后,先把驱动备份下,最好是仿真器等等都安装好后备份,备齐了,下次重装后搞这些就不用到处翻光盘或者文件夹找驱动了。
4、重要文件备份,数据无价,谨慎操作。重装系统最怕就是误操作或者其它原因导致丢失文件了。我的文档、收藏夹、邮箱等,一般都默认配置到c盘,记得及时备份。
5、系统安装后,通过注册表等优化电脑设置,不少Ghost系统都会进行一些优化,自己也可以上网找找,不过,自己玩过以后,发现优化项太多,实际用到无须太多,根据自己需要设置就行。
6、最好把系统安装后,一些常用的软件安装后,自己备份一下该机器的系统,下次重装就还原自己备份的镜像,省下了不少时间。以后感觉电脑用着不爽了,就还原一下,备份好了,还原就那么几分钟的事。
7、自己的文件最好不要放在系统盘里,重要的文件要多留个心眼,移动硬盘、网盘、光盘等都是可以选用的篮子。
8、系统启动慢是很烦人的,运行里输入msconfig,禁掉没必要的开机启动,也有一些小工具,可以很方便滴帮你搞定开机启动项管理。
9、平时注意电脑安全,一般来说,自己使用的电脑,都不会出啥大问题滴,毕竟是自己的东西,注意的东西自己知道。就我个人来说,电脑中招一般都是借人用用就用出问题来了,不是他的东西,可能没怎么留意。当然,不少都是无心之过。我接触的来说,U盘是传播病毒的重要来源,还有就是同学用我的电脑上那些流氓软件很多的网页,特烦人。
10、电脑这东西,对我们干这行的来说,应该是小玩意,天天接触的工具,能不了解么,呵呵。但是在进行某些操作的时候,真的要记住:数据无价,谨慎操作。不然到时候哭都没有用,用easyrecovery什么的,能找回来还好,但也废了不少神,找不回来就只能捶胸顿足了。一把的设置是没什么滴,设置错了或者出了问题,没什么大不了滴,熟悉之后,还不就那么回事,不爽就还原下呗。

重装一般步骤:
备份文件,主要是C盘的,可以进入win pe来进行备份
备份驱动,用驱动备份精灵之类的软件
备份软件,outlook通讯录、邮件、IP设置、WLAN等等
安装系统
安装驱动
安装杀软
安装软件
备份自己的系统
enjoy it

以上仅仅是鄙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哦,c盘不要丢太多东西,最好就放纯系统文件,其它软件装到D盘或者其它地方,我的文档、收藏夹、临时文件也移到其它盘,这样系统用得久点,丢太多拉杂野在系统盘,很快就发现系统慢了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G:

讲的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G:

讲的好仔细~!~!~!~!~!

网友H:
我最喜欢重装系统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最喜欢重装系统了,哈哈哈

还有如此嗜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