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殊干扰的排除过程

楼主:
BY 安防社区 水木金钟

有一学校,四年前安装了一套视频监控系统(PC式DVR),只有4路(只监控大门,二进二出),现在由我们公司升级到20路。

    我们把所有的系统都做好后,发现有非常弱的干扰信号,不到200米的几个摄像机,在传输中居然有干扰,我们用的是SYV75-5-2的视频线缆,质量没有问题,而还有几个300多米的摄像机,却没有干扰。我们公司的技术人员这个事,研究了三天三夜,还是没有查出原因。

    由于原来4台摄像机一直都有干扰,是那种很慢的向上或向下行走的那种------似乎是木纹干扰,不是特别明显,多画面看不出来,但是单画面去非常清晰。

    我们先是怀疑原来的视频线有问题,单独拉一根视频线过去测试,还是有干扰,看来原来的视频线没有问题。那就可能是原来四个摄像机的电源有问题,我们把原来的4个电源,每2个1A 12V的电源并在一起,分别原来的2台摄像机供电。呵为了省2个电源的钱。

    没想到还是不行,按说电源的功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呀。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我们在大门周围找干扰源,在2米外有380V的交流电,应该没问题的。还有广播信号,但是没开。再说这4个摄像机视频线的长度最长不过50米。怎么都不会有问题的。出怪事了!

    于是我们把另外2台摄像机接上,是独立的2A12V的,却没问题。怎么回事呢?

网友:
没办法,我们只有在新增加的系统中,把有干扰的地方加抗干扰器。传输不到200米距离的学校,还要加干扰器,我都不好意思了(不像工厂的环境嘛)。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出在了,在新加的摄像机中,有四个明显的干扰点,但是公司现存的,只有3台抗干扰器,先把3个加上去再说吧。另外一个,等货发回来后再加吧。

    后来公司一个做技术的小伙子,把原来的4个旧电源全部拔了(原来的2台旧摄像机),再有留心,呵,出怪事了,那个没加干扰器的摄像机,干扰没有了,他打电话把我叫过去看。

    原来干扰出在旧电源上了,这个坏蛋。害得我们几天没休息好。

    是电源本身有杂波信号,串到摄像机里去了?近距离的几台摄像机,由于传输距离太近,视频信号非常强,电源里的干扰信号,显示不出来。但距离远的摄像机,由于视频信号相对弱,所以电源里的干扰信号就浮出来了。

    有同行要问,还有那几台传输距离有300多米的,为什么没有干扰呢。呵呵,因为那几个点是另外的电源供电,不是从机房里出去的交流电,我们采用的是分散式---集中供电。

    把所有电源都换成新电源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现在我要说的是,对于干扰,我们要细心分析,其实干扰就那么简单。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AC 220V-DC 12V的开关电源,为什么会对这条220V供电线上的摄像机产生干扰呢?

网友:
看来怪事还是不少啊,受益了,谢谢楼主分享哦!!

网友:
对的,所有电气设备的供电部分都要严格认真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