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回流电流与感应电流的概念吧

楼主:
前段时间,一直迷惑感应电流的概念。后来查了一些资料,经过分析,我在这里发表一个自己的看法:回流电流在高频、低频电路中都是存在的,即电流总会经过通路回到信号的源头,而经负载到源头的路径就是回流的路径;感应电流其实也是回流电流,只是它是在传输线中的另外一种说法。我们知道,传输线可以等效为集中参数模型,电流在到达负载端前,已经有信号回流入源头(Dr Johnson讲过信号在传输线中的传输就是对传输线中的介质电容充电的过程)。把时间放慢,可以看出,传输线中的电流不是到了负载再往回流的,从回流开始的时间看,这个回流的信号好像是高频信号感应出来的,所以有些书上也成为感应电流,其实就是信号在传输线中的回流。
      大家踊跃讨论啊!

网友:
以下来自百度知道:
感应电流
 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感线中做切割磁感线运动,所产生的电流叫做感应电流
  右手定则:右手平展,使大拇指与其余四指垂直,并且都跟手掌在一个平面内。把右手放入磁场中,让磁力线垂直进入手心(当磁感线为直线时,相当于手心面向N极),大拇指指向导线运动方向,则四指所指方向为导线中感应电流的方向。
  电磁学中,右手定则判断的主要是与力无关的方向。

感应电流的方向与哪些因素有关

  线圈转动方向和磁场方向

感应电流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①导线切割的速度大小;
  ②导线切割的速度方向;
  ③永磁体的强度;
  ④切割导线的条数;
  ⑤切割导线的有效长度.
  具体为
  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δ=BLvsinθ
  感应电流的大小与磁感应强度B,导线长度L、运动速度v,以及运动方向和磁力线方向间的夹角θ的正弦成正比。增大磁感应强度B,增大切割磁力线的导线的长度L,提高切割速度v和尽可能垂直切割磁力线(θ=90°),均可增大感应电流。
  注意:提高切割速度,从理论上讲是速度愈大愈好,但由于电表指针的惯性较大(特别是大型演示电表),切割速度过大时,指针来不及响应,以致电表显示出的感应电流反而减小。因此。应当注意选择适当的切割速度,以取得较好的演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