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会闲出病吗?

楼主:
    一位同事出差半个月回到家,电脑却打不开了,他把电脑搬到我的维修间来检查,我先把机箱拆开,把板卡和内存条拔出来重新插进去,然后接上电源开机试验,看到电脑风扇呼呼地转动起来,显示屏上出现了正常的自检画面,不一会儿,蓝天白云也出来了,一切正常啊。同事摇着头说,这电脑真是奇怪,见了医生怎么毛病就没了呢?我解释说,这一段时间天气很冷,因为你不在家,空调自然也关了,电脑受冻,板卡偏离了正常位置,所以打不开。我说了半晌,同事仍然一头雾水,把电脑收拾好就搬走了。
    刚才这一幕我几年前也经历过一次。一位朋友作为对孩子考上大学的奖励,给孩子买了电脑,孩子用了几天就去外地上学了。等孩子放假回来,电脑打不开了。这位朋友可没有刚才那位同事幸运,他的电脑几乎彻底报废了——电脑主板上的电池长期得不到充电,放电完毕导致漏液,把整个一块主板和显卡上的印刷线路都给腐蚀断了,电脑里面一片铜锈绿色。
    其实,因为长期不用而损坏的现象并非电脑所独有,几乎所有电器都有这种现象:长期使用不会出问题,但如果你长期不使用,再接通电源时,难保它还能工作。分析其原因,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

电解电容因电解液干涸而失效

    正常使用时,电解电容经常处于充放电状态,里面的电解液会保持活性,而如果长期不通电,电解液就会逐渐干枯,导致电容容量下降甚至完全失效。电解电容容量下降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但对电脑设备的危害很大。因为这些电容大多用于电源滤波,滤波不良,造成电源供电质量下降,会影响信号的正常转换和传递。同时,纹波分量在集成电路产生额外的热量,会导致芯片工作失常甚至烧毁。这种危害不仅发生在电脑主板上,就连电源盒、接口卡和几乎所有的外围设备中都难以幸免,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电解电容在发挥重要作用。

润滑剂凝固,运动部件阻力增大

    电脑中的许多运动部件都涂有润滑剂,如软驱中带动磁头小车的蜗杆,光驱中带动光头的丝杠等。如果长期不用,润滑剂就会凝固。如果突然开机,由于运动阻力增大,寻道动作会很困难,导致软驱和光驱无法正常工作,情况严重时说不定还会把电动机给烧了。硬盘如果长期闲置不用,突然接上去,系统也会发生“找不到硬盘”的故障,那是因为主轴电机内部润滑剂过于粘稠,阻力增大而达不到额定转速。

喷墨打印机喷头堵塞

    喷墨打印机停止工作时,有一个盖帽动作,从喷头中吸出一些墨水到封盖的海绵中,海绵中充满了墨水,并紧紧地贴在喷头上,以保持喷头始终处于湿润状态,防止喷嘴因墨水干涸而堵塞。如果喷墨打印机长期闲置不用,海绵中的墨水会逐渐干涸,就失去了对喷嘴的保护作用,喷嘴暴露在空气中,发生堵塞就在所难免了。
    笔者家中的EPSON Stylus 600喷墨打印机因为两个月左右没有使用,喷嘴堵塞,打印时缺很多笔画,说明很多喷嘴已经堵塞。反复启用打印机清洗程序对喷头进行清洗,直到墨盒中的墨水消耗殆尽,缺笔画情况也没有完全消除。没办法,只有再花200多元买了彩色和单色两个墨盒装上去,然把打印机送到专业维修部。维修工程师也没有更好的清洗方法,最终还是给换了喷头,问题才得以解决。

温度冲击造成焊点断裂

    一台正常工作的电脑,第二天早晨开机却没有了显示。经检查,发现显示器已经损坏。这种现象普通用户也许感到不可思议,而在维修工程师来看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原因也很清楚——元器件的引脚焊点出现裂纹。
    之所以出现上述故障现象,是因为电脑开机时元器件产生的热量烘烤着所有部件,而关机后会逐渐冷却,热胀冷缩导致一些焊接质量差的焊点出现裂纹。温度冲击对不同部件形成程度不同的热胀冷缩,严重时会对电脑造成机械性创伤,引起部件损坏。
    与此相反的一种情况是,如果在冬季将电脑从室外搬到十分温暖的室内,由于温差过大,电脑机壳和电路板上会生成小的水滴,即出现结露现象。结露现象对元器件极为不利,特别是塑封的集成电路吸收水分后,封装可能发生龟裂,失去对芯片内部电路的防护作用。

潮湿空气使金手指氧化

    电脑长期闲置,潮湿空气停留在电脑内,显卡、内存等设备的金手指容易被腐蚀或氧化,接触电阻增大,导致信号传输失败。如果已经出现了此类问题,可以先将板卡取出,用橡皮擦拭板卡的金手指,清洁干净后重新装入。这不过是事后的处理方法,如果锈蚀严重,就无法挽回了。因此,为了预防上述现象的出现,最好还是每隔一段时间(譬如一个月)把电脑的电源打开一个小时左右,让它产生一些热量,驱一驱湿气。

电池储电能力降低

    笔记本电脑和UPS中的电池,不管碱性电池、酸性电池、中性电池还是有机介质电池(锂电池就是一种有机质电池),都属于具有充放电能力化学类二次电池。
    化学类电池中的电解质是离子导体,充放电过程中,离子在电池内部的正负极之间作定向移动。充电时,阳离子流向阴极,阴极发生氧化反应,阳极发生还原反应。在正常的充电和放电过程中,电池能保持一定的活性。如果电脑或UPS长期不开机,电池只是放电而不充电,长此以往,阴极就会被一层盐类物质包裹,无法进行正常的氧化反应,充不上电或者充电量很小,。
    另外,如果所在地区很少停电,UPS长期工作在后备状态,也会造成电池储电能力下降。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应有意地让其工作在逆变状态一次,让电池放电几分钟,以使保持电池的活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和介绍,朋友们一定明白了电脑闲置不用也会损坏的原因。知道了它的德行,就“没事找事”地给它找点事情做,免得它闲出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