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监护仪的使用与维修浅谈

楼主:
杨伟文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广东深圳518036)

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心电监护仪的设计开发日益趋向高度智能化、高度集成化发展,其开发成本、生产成本以及使用成本比起以前都有很大的降低。特别是近年来以迈瑞公司为代表的国产心电监护仪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对国外品牌的监护仪形成了强大的挑战。竞争使目前监护仪的市场价格比起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降低,从而间接促成了心电监护仪在医院的广泛使用。

监护仪已成为了我院病房最常用的常规医疗设备。我院几乎所有的临床科室都购买了心电监护仪。与此同时,对监护仪设备的使用与维修等一系列问题都随之而来。

1 临床使用上存在的问题

如将心电监护仪当成心电图机来使用。心电监护仪主要是对病人的心电、呼吸、血压和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有些还包括了体温)的状况进行监护,使临床医生对病人的身体状况能有初步的了解和诊断,以及在病人病危时及时报警,提醒医护人员及时采取抢救措施。部分厂家的心电监护仪带有一部分的心电分析功能,但是这种分析功能只能作参考,而不能当作临床诊断的依据。要想对病人的心电状况有进一步了解,我们还是得通过心电图机来完成。
又如:有些使用人员为消毒安全的考虑,将监护仪血压袖带放人戊二醛溶液中浸泡,造成袖带进水。监护仪内部是极为精密的电子元器件,如袖带进水,在血压检测过程中很容易因充气放气而导致水分进入血压检测电路,损坏元件。而且袖带因其防止漏气的密封设计,进水后要排除水分相当困难。因此我们在临床上建议使用75%酒精擦拭袖带表面即可。

同样的还有心电导联线,也是为了消毒,临床使用酒精擦拭。而实际上,心电导联线其绝缘外皮会受到酒精这种有机溶剂的腐蚀,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生表面硬化,从而丧失其柔韧性,出现开裂、脱落进而断开等现象。因此心电导联线我们一般建议使用湿布擦拭即可。

此外,出现有部分使用人员在用完监护仪从病人身体上取回心电导联线时,拽着导线部分直接拉扯。而在监护仪闲置时,将心电导联线及血氧电缆弯折起来放置。这两种情况都很容易导致导联线金属芯线断裂,造成接触不良。正确的方法是在取下导联线时要将手放在电极扣上取下,而平时不用时将其自然弯成圆形放置。

网友:
监护仪的故障简单处理方法:

太空1050心电监护仪开机自检不能通过,进入不了监护状态,且自检过程不断重复。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是监护仪主板故障。该监护仪主板上有一块记忆存储模块。自检时,设备会调用该模块上的程序,获取监护仪的各种参数信息以及设置信息。一般出现启动故障都是因为模块损坏所致,将模块更换后即可排除。
Marquette eagle3000监护仪,血压检测不了,提示PUMPTIMEOUT。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该监护仪的血压选单里面袖带的尺寸设置成新生儿。由于新生儿监护模式必须使用专用袖带,此袖带比一般成人袖带要小。在新生儿模式下血压气泵充气是小气量充气,这样就造成在使用成人袖带时充气量严重不足而延长了充气时间,就出现了PUMPTIME—OUT(气泵超时)的故障。将袖带尺寸重新设为成人模式,问题应该就能解决。如故障不能解决,就应考虑可能是袖带漏气所致,这时就必须更换新袖带了。

太空1050监护仪,开机黑屏,在点击触摸屏的时候能够听到keytone(按键音)。能听到按键音,说明监护仪已经启动进入监护状态。但屏幕黑屏却触摸有反应,说明是液晶屏的亮度照明有问题。拆开液晶屏发现,液晶屏的亮度灯管两头发黑。到电子市场购买亮度灯管更换上去,故障排除。

监护仪不能开机,或者开机后突然断电黑屏。

稍微有点电器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是因为电源的问题。这时就必须检查电源线的通断状况,同时还要检查接线板是否已经损坏。

心电导联线、血压袖带、血氧饱和度探头等配件都属于消耗品。在国外,一般消耗品出故障都是直接更换处理。可是在国内,很多医院科室都会将消耗品维修以后再度使用,从而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一些故障。因为基本上这些消耗品都是属于一次医疗装备2008第7期成形的产品,而我们的维修一般都是先行破坏而后维修,这样就会多多少少影响到屏蔽、阻抗等这些方面的参数要求。维修后的消耗品很可能就会产生杂波等一些故障现象,在这种场合,如欲彻底解决问题,只能是选择更换消耗品。

以上是我们在监护仪的使用与维修工作中,提出我们自己的一点见解,希望能与设备科的同行们互相交流,共同探讨。如有不当之处,还希望广大同行批评指正。

网友:
您好,可否认识一下?

您好 我是一名大专学生 现在正准备出去实习了 所学专业就是医疗器械,公司地点就是深圳 希望可以跟你认识一下 然后在您那里学到东西 谢谢我的QQ是285339095  期待您加我

网友:
现在的心电监护确实是高度智能化了啊,我有些这方面朋友现在就已经应用电容触摸屏了啊,在医疗行业还是比较前沿的了,看来苹果公司乔教主确实改变了世界啊,膜拜!有兴趣可以加我QQ哦!2371091797

网友:
心电监护仪这不是早就有了

网友:
而实际上,心电导联线其绝缘外皮会受到酒精这种有机溶剂的腐蚀,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生表面硬化,从而丧失其柔韧性,出现开裂、脱落进而断开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