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消火花电路的理解

楼主:
最近,想研究一下rc电路,并阅读了不知道谁写的一本书《RC电路及其应用》,有了一点体会,描述如下.

RC电路一大应用时消火花电路。产生火花电路大都是应用于感性负载,如电机、继电器线圈等

如图所示,当开关k断开时候,根据楞次定律线圈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势。他将和Vi叠加,其和加在开关两端,如果开关两端距离及其两端的电压达到一定的值,空气将被击穿放电,同时会伴有火花现象。这个时候,如果在下线圈两端加上rc电路以后,将减小甚至消灭火花现象的出现,也是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原理是感应电动势形成原因是回路电流的突变,

网友:
呵呵,不错,不知是否原创,如是,请分类原创或联系我分类,谢谢。

网友:
这个在电机方面不是早就应用到了吗

网友:
挺好挺好,学习了

网友:
不太明白啊
难道是想在电感两端加一个放电电路
功耗会不会比较大?

网友: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