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医疗设备维修工作的几点体会

楼主:
本人从事医疗设备维修工作积累了一点心得,与各位专家及同行探讨,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指导。

一、关于维修技术人员在医院中的自我定位。通常的说法是,医院的主体是医生,医疗设备维修技术人员是二线人员,二线就要树立为一线服务的思想。在这样的先决条件下,客观上容易使医疗设备技术人员地位作用得不到重视,容易产生不满思想。加上隔行如隔山的因素,有时你修好了,别人会说你修慢了,你修不好,别人又会说你水平差。有的医院甚至直接把设备科当成一般后勤科室。作为医院的边缘群体,我们只有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扎实的技术功底,去逐渐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我的感想是爱院就需爱岗,爱岗更要敬业。如果你持续的努力还不能够得到理解,那就只能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句话来自勉了。

二、维修技术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是很严谨的。既然是科学的东西,就不能存有侥幸心理。作为维修人员别总想着修大型的复杂的医疗设备。那虽然是很露脸的事情,但却很少发生,就是发生了,你也未必处理得了,弄不好就会闹个弄巧成拙。尤其是对从事这行时间很短缺乏一定维修经验的人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先从常规医疗设备着手,比如电动类医疗器械、常规检验仪器等。把这些小事做好,逐步积累经验。千万别做那种眼高手低,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愿意做的人,最终将会一事无成。紧跟学科前沿,功夫在于持久积累,苏东坡讲的“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如果是同时有进口的和国产的机器坏了,我还是建议你去修进口的。进口设备无一例外的比国产设备好修,原因就在于进口设备的设计一般都很精良,大多是模块化设计,机箱也容易打开,里面条块清楚:电源、放大、信号处理、输出等单元一目了然,很快就能查到问题。再者,进口的往往缺乏技术资料,修好了露脸,修不好,领导也会原谅你的。

网友:
三、技术层面的问题要注意积累,经验对维修人员来讲是最大的财富。

1.维修人员在维修设备时应先拿出方案,再动手。根据故障现象,理论判断出故障位置。通常,你可以合理利用机器的功能键来协助你判断故障位置。比如:对一台6511心电图机而言,如果你打定标是好的,故障就在导联线或者输入电路;如果你选择STOP键,有故障一般就在主放大器电路(原因:在STOP工作方式时,前置放大电路中主封闭电路起作用,从而将前置放大器的输出端对地短路,因而排除了前置放大电路的影响);如果你选择CHECK键,发生记录笔单偏,不受调等故障,则故障一般在前置放大电路的INST控制电路及其以后的放大电路部分。

2.先安检后加电。维修人员在维修之前首先应做外观检查和安全性检查(例如用万用表低阻档做测量),在至少排除明显的外部短路点后,再开始加电测试。

3.先简单后复杂。列出全部故障部位疑点后,先做简单的容易实现的检测。例如,先检测位于表面的各点电位,后做内部的检测;先怀疑散装元件,再怀疑集成配件。电路中最常坏的元件就是阻容元件,电阻坏的现象是开路,电容坏的现象是短路。实在猜不出哪里坏了就先量保险是否有问题,然后看见什么个头大就量什么――之所以做得很大就是因为发热高嘛,发热高肯定容易坏,绝对没错。

4.先弱载后强载。对于出现故障的设备,在测试电性能或故障定位时,电源功率、输入信号、输出功率等要根据具体情况由弱渐强。在由弱渐强的过程中,注意观察、记录异常现象。防止满功率的突然开机、造成过冲,加深故障状态,增加故障分析的困难。

5.先静态后动态。先做静态、稳态下的检测。

6 先外部后内部。先验证外部疑点,后验证内部疑点。避免随意启封、拆卸。

7 先宏观后微观。先做功能检测,后做精度测量。先做单元检测,后做一根线、一个点、一个元器件的检测。

8 先外设后主机。先确定故障是否出现在外部设备,后检测主机是否有故障。

9 先电源后其它。设备中最容易坏的是电源部分。先检测供电、再检测整机的电源保险管,然后检测主电源电路。

10 先做经常故障部位检测,后做很少出现故障部位检测。

11 先公用后专用。先做电源、地线、公用端、控制单元等公用部分的检测。

12 先主要后次要。主要次要根据具体故障影响功能的程度决定。

13 先断电后换件。在实施插件板、组件拔出或插入前,必须先使整机断电。

14 先无损后破坏。元器件、线缆解焊替换之前先做无损性检测,后做破坏性检测(如:去掉固封元器件、改变连接方式、解剖元器件等)

上述是本人对维修常识的一点总结,水平所限,非常浮浅,不当之处请各位专家同行批评指正。

网友:
相当详细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