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跟开关不是一回事儿

楼主:
昨天,一个学生让我帮他诊断一下电脑。他的电脑电源工作正常,按下电源按钮以后,电源风扇和CPU风扇都呼呼地转了起来,可是机器却完全没有自检的迹象,一开机便死在那儿了。

我重新插拔了内存条和显卡,故障依旧。拔去连接到机箱的几个插头,然后用螺丝刀短接主板上的电源按钮接线柱,机器立即开始自检,然后引导操作系统。。。机器回复正常。

面对此情此景,学生站在旁边一脸的困惑:究竟怎么回事呢?学生正困惑着,我用螺丝刀捅了捅机箱面板上Reset键,将卡住的Reset键释放出来,然后插上所有的插头,合上机箱侧板,跟学生说:搞定!

说到这里,少数同学可能立即会说:Reset键卡住,导致电脑黑屏,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可是,问你其中的道理,你可能就说不清楚了。那么,我来告诉你好了。

电脑机箱的前面板上一般有两个按键:Power键和Reset键。两个按键的作用,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注意:我说的是“按键”,而不是“开关”。很多同学称它们是开关。事实上,它们只是按键而不是开关。要知道,按键(button)跟开关(switch)并不是一回事儿,结构和功能都不相同。同学们看看下面这幅图片,大概就能理解两者的差别在哪儿了。

按键与开关的区别

开关有两种工作状态,要么闭合,要么断开。如果我们按它一下,它闭合了,再按一下,它就会断开。 相比之下,按键只有一种状态:断开。你不按它,它总是断开的。只有你按它的那一瞬间它是闭合,你一松手,它就立即断开。键盘上的按键就使用了这样的结构。

在过去的AT型电脑中,就用的左边这个电源开关,现在的ATX型电脑中已经不用它了,取代它的是右边这个按键。虽然面板上都标注着“Power”,两者的功能却有所不同。电源开关连接在220V交流电回路中,可以接通或断开交流电,而电源按键并不能切断交流电(关机以后,你会发现键盘右上角的Num Lock灯仍然亮着),当我们按下电源按钮时,它只是给主板上的电源管理电路发出一个信号:开机或关机,然后由电源管理电路发出一个信号(PS-ON)给机箱电源:启动或关闭主电源(低电平启动,高电平关闭)。

ATX型电脑的电源系统结构

电源管理电路不仅受电源按钮的控制,还受到操作系统的控制,我们可以发送命令给它,对电脑进行相关的操作:关闭,重新启动,待机,以及唤醒等。顺便说一下,当我们松开按住电源按钮的手时,电脑才会执行相应的操作,如果按着它不放,电脑就会处于关机状态。

说完了电源按键,我们再来说Reset按键。无论过去的AT机还是现在的ATX机,Reset按键从构造到功能都没有改变。Reset键直接连接到CPU的Reset引脚,当我们按下Reset键时,就是发出一个低电平信号给CPU,让CPU强制执行Reset命令。而在电脑正常工作时,这个Reset键总是断开的。如果这个键卡在里面了,它便不停的向CPU发送Reset命令,CPU也就无法正常地执行POST程序进行自检及自举操作了。

通过上面的介绍,相信同学们对按键与开关的区别已经有所了解,并能够正确的使用它们了。如果今后再遇到今天我们所介绍的故障,相信同学们也知道从哪儿去发现并排除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