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叶变换的物理意义

楼主:
  傅立叶变换(F.T.)对每个电子工程师来说应该都不陌生,但我们不应该只是记住一个 的公式,其背后的物理意义才是掌握和自如运用各种变换的核心。         寒假前老师把我们叫过去给了个入门讲座。他特地强调了下F.T.背后物理意义,相比于以前见到的一些版本,似乎更“自然”些。
         在信号处理中,我们常常得到的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噪声”。人们当然不能直接对这些混乱的东东进行分析,所以便想出“类比法”,将这些信号与我们生活中一些常见的“简单信号”来进行比较。接着,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第一,比较当然需要一定的衡量标准,我们用什么来作为两个信号“类比”的衡量呢?我们想知道的是“复杂信号”和“简单信号”之间存在多大的“相似”,所以首先想到的就应该是两个信号的“相关性”。计算相关性很简单,其实就是将两个信号相乘再积分(连续信号),或者相乘再叠加求和(离散)。为什么呢?(假设两个信号均值为0)如果两个信号很相似,那么,根据“负负得正”等,在各个时间t上的乘积应当更多的为“正值”,积分后显然也为“正”。越相似的信号,积分后的值就越“正”——即相关性越大。(关于相关性和内积的关系,见http://bbs.sciencenet.cn/showtopic-48514.aspx
         第二,究竟选取什么信号来作为我们衡量的“标准”呢?呵呵,大家都知道是正弦信号了。“为什么我们要用正弦曲线来代替原来的曲线呢?我们也还可以用方波或三角波来代替呀,分解信号的方法是无穷的,但分解信号的目的是为了更加简单地处理原来的信号。用正余弦来表示原信号会更加简单,因为正余弦拥有原信号所不具有的性质:正弦曲线保真度。一个正弦曲线信号输入后,输出的仍是正弦曲线,只有幅度和相位可能发生变化,但是频率和波的形状仍是一样的。且只有正弦曲线才拥有这样的性质,正因如此我们才不用方波或三角波来表示。”(以上引自http://blog.chinaunix.net/u2/86638/showart_1866491.html
         第三,激动人心的时刻!对于不同的ω,我们会得到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所以对每个频率的正弦信号都要计算一下它与“复杂信号”的“相关性”,即在ω轴的(-∞,+∞)都计算出“复杂信号”与“简单信号”的“相关性”。由此,我们便得到了时域到ω域的变换——傅立叶变换。

其实呢,只要我们选取的“标准信号”满足:
1.
正交性

2.
唯一性

3.
忘了⊙﹏⊙b汗(貌似是泛函里面的,没学过)

我们就可以用它们来做“变换”,如小波中的方波等等。根据分析目标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简单信号”来与“复杂信号”做“相关性”比较。

网友:
1、为什么要进行傅里叶变换,其物理意义是什么?
傅立叶变换是数字信号处理领域一种很重要的算法。要知道傅立叶变换算法的意义,首先要了解傅立叶原理的意义。傅立叶原理表明:任何连续测量的时序或信号,都可以表示为不同频率的正弦波信号的无限叠加。而根据该原理创立的傅立叶变换算法利用直接测量到的原始信号,以累加方式来计算该信号中不同正弦波信号的频率、振幅和相位。
和傅立叶变换算法对应的是反傅立叶变换算法。该反变换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累加处理,这样就可以将单独改变的正弦波信号转换成一个信号。
因此,可以说,傅立叶变换将原来难以处理的时域信号转换成了易于分析的频域信号(信号的频谱),可以利用一些工具对这些频域信号进行处理、加工。最后还可以利用傅立叶反变换将这些频域信号转换成时域信号。
从现代数学的眼光来看,傅里叶变换是一种特殊的积分变换。它能将满足一定条件的某个函数表示成正弦基函数的线性组合或者积分。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傅里叶变换具有多种不同的变体形式,如连续傅里叶变换和离散傅里叶变换。
在数学领域,尽管最初傅立叶分析是作为热过程的解析分析的工具,但是其思想方法仍然具有典型的还原论和分析主义的特征。"任意"的函数通过一定的分解,都能够表示为正弦函数的线性组合的形式,而正弦函数在物理上是被充分研究而相对简单的函数类:1. 傅立叶变换是线性算子,若赋予适当的范数,它还是酉算子;2. 傅立叶变换的逆变换容易求出,而且形式与正变换非常类似;3. 正弦基函数是微分运算的本征函数,从而使得线性微分方程的求解可以转化为常系数的代数方程的求解.在线性时不变杂的卷积运算为简单的乘积运算,从而提供了计算卷积的一种简单手段;5. 离散形式的傅立叶的物理系统内,频率是个不变的性质,从而系统对于复杂激励的响应可以通过组合其对不同频率正弦信号的响应来获取;4. 著名的卷积定理指出:傅立叶变换可以化复变换可以利用数字计算机快速的算出(其算法称为快速傅立叶变换算法(FFT))。
正是由于上述的良好性质,傅里叶变换在物理学、数论、组合数学、信号处理、概率、统计、密码学、声学、光学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2、图像傅立叶变换的物理意义
图像的频率是表征图像中灰度变化剧烈程度的指标,是灰度在平面空间上的梯度。如:大面积的沙漠在图像中是一片灰度变化缓慢的区域,对应的频率值很低;而对于地表属性变换剧烈的边缘区域在图像中是一片灰度变化剧烈的区域,对应的频率值较高。傅立叶变换在实际中有非常明显的物理意义,设f是一个能量有限的模拟信号,则其傅立叶变换就表示f的谱。从纯粹的数学意义上看,傅立叶变换是将一个函数转换为一系列周期函数来处理的。从物理效果看,傅立叶变换是将图像从空间域转换到频率域,其逆变换是将图像从频率域转换到空间域。换句话说,傅立叶变换的物理意义是将图像的灰度分布函数变换为图像的频率分布函数,傅立叶逆变换是将图像的频率分布函数变换为灰度分布函数
傅立叶变换以前,图像(未压缩的位图)是由对在连续空间(现实空间)上的采样得到一系列点的集合,我们习惯用一个二维矩阵表示空间上各点,则图像可由z=f(x,y)来表示。由于空间是三维的,图像是二维的,因此空间中物体在另一个维度上的关系就由梯度来表示,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图像得知物体在三维空间中的对应关系。为什么要提梯度?因为实际上对图像进行二维傅立叶变换得到频谱图,就是图像梯度的分布图,当然频谱图上的各点与图像上各点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使在不移频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傅立叶频谱图上我们看到的明暗不一的亮点,实际上图像上某一点与邻域点差异的强弱,即梯度的大小,也即该点的频率的大小(可以这么理解,图像中的低频部分指低梯度的点,高频部分相反)。一般来讲,梯度大则该点的亮度强,否则该点亮度弱。这样通过观察傅立叶变换后的频谱图,也叫功率图,我们首先就可以看出,图像的能量分布,如果频谱图中暗的点数更多,那么实际图像是比较柔和的(因为各点与邻域差异都不大,梯度相对较小),反之,如果频谱图中亮的点数多,那么实际图像一定是尖锐的,边界分明且边界两边像素差异较大的。对频谱移频到原点以后,可以看出图像的频率分布是以原点为圆心,对称分布的。将频谱移频到圆心除了可以清晰地看出图像频率分布以外,还有一个好处,它可以分离出有周期性规律的干扰信号,比如正弦干扰,一副带有正弦干扰,移频到原点的频谱图上可以看出除了中心以外还存在以某一点为中心,对称分布的亮点集合,这个集合就是干扰噪音产生的,这时可以很直观的通过在该位置放置带阻滤波器消除干扰
另外我还想说明以下几点:
1图像经过二维傅立叶变换后,其变换系数矩阵表明:
若变换矩阵Fn原点设在中心,其频谱能量集中分布在变换系数短阵的中心附近(图中阴影区)。若所用的二维傅立叶变换矩阵Fn的原点设在左上角,那么图像信号能量将集中在系数矩阵的四个角上。这是由二维傅立叶变换本身性质决定的。同时也表明一股图像能量集中低频区域。
2 、变换之后的图像在原点平移之前四角是低频,最亮,平移之后中间部分是低频,最亮,亮度大说明低频的能量大(幅角比较大)

网友:
顶!

茅舍顿开呀,谢谢~!

网友:
我还是不怎么懂,像我这样是不是没有药救了?

网友:
这个真不错,角度比较新

网友:
感觉这个很难啊,正在学傅里叶变换

网友:
非常想下...没芯币...我刷一刷....芯币到手

网友:
开始的一段讲的好

网友:
胜读十年书啊

网友:
讲的太多方面,看不懂了

网友:
看着晕 是不是没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