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专区
想买个LED电源测试仪,大家给推荐一下!!

楼主(2010-02-26):
想买个LED电源测试仪,大家给推荐一下!!
如题,推荐的越详细越好!谢谢!!
测试仪

网友A:
这种仪器好像没见到过,都是用几个仪器一起测量,一台调压器或变频器,一个功率计,负载用1W的大功率就差不多啦,另外可以用其它如节能灯电源测试仪来配合使用。如果有条件可买套EMC测试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