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里flash分区信息是否必须和内核的分区信息一致?

楼主:
如题,我的开发板的这两个分区信息有点不同,请问可以不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你的u-boot传递参数正确就可以!
最好一至!其中涉及到linux启动地址与文件系统的位置!

网友:
如果你不太清楚最好写成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