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ndef#define#endif的用法

楼主:
你所遇到的这几个宏是为了进行条件编译。一般情况下,源程序中所有的行都参加编译。但是有时希望对其中一部分内容只在满足一定条件才进行编译,也就是对一部分内容指定编译的条件,这就是“条件编译”。有时,希望当满足某条件时对一组语句进行编译,而当条件不满足时则编译另一组语句。
    条件编译命令最常见的形式为:
    #ifdef 标识符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它的作用是:当标识符已经被定义过(一般是用#define命令定义),则对程序段1进行编译,否则编译程序段2。
    其中#else部分也可以没有,即:
    #ifdef
    程序段1
    #denif

    这里的“程序段”可以是语句组,也可以是命令行。这种条件编译可以提高C源程序的通用性。如果一个C源程序在不同计算机系统上系统上运行,而不同的计算机又有一定的差异。例如,我们有一个数据类型,在Windows平台中,应该使用long类型表示,而在其他平台应该使用float表示,这样往往需要对源程序作必要的修改,这就降低了程序的通用性。可以用以下的条件编译:
    #ifdef WINDOWS
    #define MYTYPE long
    #else
    #define MYTYPE float
    #endif

    如果在Windows上编译程序,则可以在程序的开始加上
    #define WINDOWS

    这样则编译下面的命令行:
    #define MYTYPE long

    如果在这组条件编译命令之前曾出现以下命令行:
    #define WINDOWS 0

    则预编译后程序中的MYTYPE都用float代替。这样,源程序可以不必作任何修改就可以用于不同类型的计算机系统。当然以上介绍的只是一种简单的情况,可以根据此思路设计出其它的条件编译。
    例如,在调试程序时,常常希望输出一些所需的信息,而在调试完成后不再输出这些信息。可以在源程序中插入以下的条件编译段:
    #ifdef DEBUG
    print ("device_open(%p)\n", file);
    #endif

    如果在它的前面有以下命令行:
    #define DEBUG

    则在程序运行时输出file指针的值,以便调试分析。调试完成后只需将这个define命令行删除即可。有人可能觉得不用条件编译也可达此目的,即在调试时加一批printf语句,调试后一一将printf语句删除去。的确,这是可以的。但是,当调试时加的printf语句比较多时,修改的工作量是很大的。用条件编译,则不必一一删改printf语句,只需删除前面的一条“#define DEBUG”命令即可,这时所有的用DEBUG作标识符的条件编译段都使其中的printf语句不起作用,即起统一控制的作用,如同一个“开关”一样。
    有时也采用下面的形式:
    #ifndef 标识符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只是第一行与第一种形式不同:将“ifdef”改为“ifndef”。它的作用是:若标识符未被定义则编译程序段1,否则编译程序段2。这种形式与第一种形式的作用相反。
    以上两种形式用法差不多,根据需要任选一种,视方便而定。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if后面的是一个表达式,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标识符:
    #if 表达式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它的作用是:当指定的表达式值为真(非零)时就编译程序段1,否则编译程序段2。可以事先给定一定条件,使程序在不同的条件下执行不同的功能。
    例如:输入一行字母字符,根据需要设置条件编译,使之能将字母全改为大写输出,或全改为小写字母输出。
    #define LETTER 1
    main()
    {
    charstr[20]="C Language",c;
    inti=0;
    while((c=str)!='\0'){
    i++;
    #if LETTER
    if(c>='a'&&c<='z') c="c-32";
    #else
    if(c>='A'&&c<='Z') c="c"+32;
    #endif
    printf("%c",c);
    }
    }

    运行结果为:C LANGUAGE
    现在先定义LETTER为1,这样在预处理条件编译命令时,由于LETTER为真(非零),则对第一个if语句进行编译,运行时使小写字母变大写。如果将程序第一行改为:
    #define LETTER 0

    则在预处理时,对第二个if语句进行编译处理,使大写字母变成小写字母(大写字母与相应的小写字母的ASCII代码差32)。此时运行情况为:
    c language
    有人会问:不用条件编译命令而直接用if语句也能达到要求,用条件编译命令有什么好处呢?的确,此问题完全可以不用条件编译处理,但那样做目标程序长(因为所有语句都编译),而采用条件编译,可以减少被编译的语句,从而减少目标的长度。当条件编译段比较多时,目标程序长度可以大大减少。
文件中的#ifndef

头件的中的#ifndef,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比如你有两个C文件,这两个C文件都include了同一个头文件。而编译时,这两个C文件要一同编译成一个可运行文件,于是问题来了,大量的声明冲突。

还是把头文件的内容都放在#ifndef和#endif中吧。不管你的头文件会不会被多个文件引用,你都要加上这个。一般格式是这样的:

#ifndef <标识>
#define <标识>

......
......

#endif

<标识>在理论上来说可以是自由命名的,但每个头文件的这个“标识”都应该是唯一的。标识的命名规则一般是头文件名全大写,前后加下划线,并把文件名中的“.”也变成下划线,如:stdio.h

#ifndef _STDIO_H_
#define _STDIO_H_

......

#endif

2.在#ifndef中定义变量出现的问题(一般不定义在#ifndef中)。

#ifndef AAA
#define AAA
...
int i;
...
#endif
里面有一个变量定义
在vc中链接时就出现了i重复定义的错误,而在c中成功编译。

结论:

(1).当你第一个使用这个头的.cpp文件生成.obj的时候,int i 在里面定义了当另外一个使用这个的.cpp再次[单独]生成.obj的时候,int i 又被定义然后两个obj被另外一个.cpp也include 这个头的,连接在一起,就会出现重复定义.

(2).把源程序文件扩展名改成.c后,VC按照C语言的语法对源程序进行编译,而不是C++。在C语言中,若是遇到多个int i,则自动认为其中一个是定义,其他的是声明。

(3).C语言和C++语言连接结果不同,可能(猜测)时在进行编译的时候,C++语言将全局
变量默认为强符号,所以连接出错。C语言则依照是否初始化进行强弱的判断的。(参考)

解决方法:

(1).把源程序文件扩展名改成.c。

(2).推荐解决方案:
.h中只声明 extern int i;在.cpp中定义

#ifndef __X_H__
#define __X_H__
extern int i;
#endif //__X_H__

int i;

注意问题:

(1).变量一般不要定义在.h文件中。

一般情况下,源程序中所有的行都参加编译。但是有时希望对其中一部分内容只在满足一定条件才进行编译,也就是对一部分内容指定编译的条件,这就是“条件编译”。有时,希望当满足某条件时对一组语句进行编译,而当条件不满足时则编译另一组语句。
条件编译命令最常见的形式为:
    #ifdef 标识符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它的作用是:当标识符已经被定义过(一般是用#define命令定义),则对程序段1进行编译,否则编译程序段2。
    其中#else部分也可以没有,即:
    #ifdef
     程序段1
     #denif

    这里的“程序段”可以是语句组,也可以是命令行。这种条件编译可以提高C源程序的通用性。如果一个C源程序在不同计算机系统上系统上运行,而不同的计算机又有一定的差异。例如,我们有一个数据类型,在Windows平台中,应该使用long类型表示,而在其他平台应该使用float表示,这样往往需要对源程序作必要的修改,这就降低了程序的通用性。可以用以下的条件编译:
     #ifdef WINDOWS
     #define MYTYPE long
    #else
    #define MYTYPE float
     #endif

     如果在Windows上编译程序,则可以在程序的开始加上
     #define WINDOWS

    这样则编译下面的命令行:
    #define MYTYPE long

    如果在这组条件编译命令之前曾出现以下命令行:
    #define WINDOWS 0

    则预编译后程序中的MYTYPE都用float代替。这样,源程序可以不必作任何修改就可以用于不同类型的计算机系统。当然以上介绍的只是一种简单的情况,可以根据此思路设瞥?a href="javascript:;" onClick="tagshow(event, '%C6%E4%CB%FC');return false;">其它的条件编译?
    例如,在调试程序时,常常希望输出一些所需的信息,而在调试完成后不再输出这些信息。可以在源程序中插入以下的条件编译段:
    #ifdef DEBUG
     print ("device_open(%p) ", file);
    #endif

     如果在它的前面有以下命令行:
    #define DEBUG

    则在程序运行时输出file指针的值,以便调试分析。调试完成后只需将这个define命令行删除即可。有人可能觉得不用条件编译也可达此目的,即在调试时加一批printf语句,调试后一一将printf语句删除去。的确,这是可以的。但是,当调试时加的printf语句比较多时,修改的工作量是很大的。用条件编译,则不必一一删改printf语句,只需删除前面的一条“#define DEBUG”命令即可,这时所有的用DEBUG作标识符的条件编译段都使其中的printf语句不起作用,即起统一控制的作用,如同一个“开关”一样。
    有时也采用下面的形式:
     #ifndef 标识符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只是第一行与第一种形式不同:将“ifdef”改为“ifndef”。它的作用是:若标识符未被定义则编译程序段1,否则编译程序段2。这种形式与第一种形式的作用相反。
    以上两种形式用法差不多,根据需要任选一种,视方便而定。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if后面的是一个表达式,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标识符:
     #if 表达式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它的作用是:当指定的表达式值为真(非零)时就编译程序段1,否则编译程序段2。可以事先给定一定条件,使程序在不同的条件下执行不同的功能。

作用范围就是当前文件啊。因为编译是以cpp或c文件位单位的嘛。还以这个为例:

//正常代码
#ifdef _DEBUG
     TRACE("Some infomation");
#else
     //Now is release version,so do nothing
#endif
//正常代码

编译时是先把所有的预编译处理展开(比如宏)再编译,所以Debug模式下,编译时的代码是:
//正常代码
TRACE("Some infomation");
//正常代码

Release模式下的代码是:
//正常代码
//正常代码

网友:
非常好的教材,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