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音响安装使用手册

楼主:
在决定安装汽车音响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些相关的常识,这对您肯定是有益无害的。
        购买篇
        对司机朋友来说,选购一款优质的汽车音响存在很大难度。目前,汽车音响市场的利润诱人,不少路边小店的技师大多没有经过专业安装培训,安装的汽车音响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给行车安全带来很大隐患。那么,如何挑选放心的汽车音响并科学地安装、有效地保养呢?近日,记者走访了一些汽车音响店和业内人士,他们提醒大家从三个篇章着手,您会轻松拥有一套称心的汽车音响。
        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各种品牌的音响,很容易不知所措,怎样选购音响其实有一些基本的规则可循。
        1.要根据自己的品位和经济承受能力而定
        明确自己这一项支出的具体费用是多少,因为好的音响自然要有好的价钱。在高档豪华轿车上一般都有较专业的高级音响,其中以欧美产品为佳,其音质、音色比日本产品更专业。不过目前日本一些知名汽车音响品牌也相继推出一些发烧品牌与欧美抗衡。虽说性能好,但价格也确实惊人,绝对是真材实料,其指标能够达到名牌上所列的数值且可长期持续使用。如选用中档音响设备则非日本产品莫属,它的品牌在专业汽车音响设备中占2/3。价格和性能之比物有所值,并且从功能的完备性和外观的造型、装潢和工艺精良等方面,又是欧美产品无法与之抗衡的。
        2.要认清是否是真品牌
        现在市场上经营汽车音响设备的商家特别多,为了避免买回一套假冒伪劣产品,最好要看该商家是否拥有该种品牌音响设备厂家授权的指定代理许可证,有无售后服务能力和质量三包的承诺措施。再优秀的产品,也不能保证在运行中不会出现问题。为解决汽车音响的养护与故障排除问题,在选购音响时要注意所选音响品牌在当地是否有专业认证的售后服务维修站。只有具有完善售后服务的音响品牌,才能保证爱车的音响在万一出现故障时得到专业、方便的维修服务。
        3.要考虑主机的功放能力
        尽量选用功放大于喇叭指示功率的。因功放小在长期使用大功率输出时,容易烧坏,还会导致音质差、失真等故障出现。比如:所有喇叭的指示功率总和为100瓦,那么功放的功率要在100-l50瓦之间,才能有良好匹配。
        4.要了解喇叭的性能
        中高档主机的性能差别不会太大,喇叭的差别就大得惊人。一个喇叭动不动就标上一个几百瓦的功率,使很多内行人也糊涂起来,很多喇叭您只要用其标注的1/10的功率来试用几分钟,那恐怕就要冒白烟了。
        5.要试听音质、音色效果
        试听时,最好找几盘有代表性的歌曲、乐曲、打击乐等唱碟,对各种音响效果的纯真度进行鉴别,再确定是否购买。
        6.保管好产品的发票、维修证明
        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同时保障自己的权益,请注意保管好产品的发票、维修证明。
        安装篇
        4个要点须记牢
        要重视汽车音响的正确安装,汽车音响不像家庭音响,放好后就不再移动。汽车行驶的路况千变万化,行车时的强烈震动会引起机身抖动,使激光头无法进行正常扫描,出现跳线甚至损坏激光头等现象。因此,选择哪家音响店来进行科学地安装就显得非常重要。业内人士建议:汽车音响最好在同一家店里购买和安装,这样出现问题相对来讲比较容易解决。
        1.选择大规模的专业店
        尽量选择大型汽车音响专业店,一般有实力的汽车音响店品牌繁多,知名的汽车音响品牌企业一般会选择有实力、成规模的店作为自己产品的指定销售点。在这里,音响的陈列规范有序,您可以自己选择。
        2.一定要有试听设备
        如果已经基本上选好了汽车音响店,这时就要打探一下是否有专业的试听设备或试音车,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安装汽车音响之前,只有通过专业的试听装置进行试听,才能确定所选择音响品质的优劣。
        3.一定要进行专业调音
        业内有一种说法:汽车音响效果不是买来的,而是设计安装调试出来的。可见,设计安装调试在音响安装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样一个主机、几个喇叭、几根电线,不同的安装工人施工,效果会迥然不同。专业店为了改善车主收听的环境,会对车辆进行科学的安装设计,安装后凭借专业的测试设备进行调音,使所有音响器材的效果发挥到最佳状态。
        4.安装人员要有资格证书
        国际知名汽车音响的“索尼”等安装人员必须经过考核,获得“汽车音响安装施工资格证”才能上岗。不合格的安装施工人员不但不能使器材发挥应有的效果,甚至会破坏原有汽车的相关设备。
        养护篇
        5大措施不能忘
        在您的汽车音响购买和安装完毕之后,就可以在爱车中舒心地欣赏悦耳的音乐了!当您路遇堵车时,高品质的CD环绕立体声,一连串音符律动而出,急躁的心情马上就会烟消云散。但是,都市中的污浊和尘土是您车内音响的最大敌人,因此,您要注意经常清理和保养汽车音响。
        1.经常用湿润的小棉签擦拭
        音响中卡带机的压带轮和CD播放机的磁头都是容易堆积灰尘的地方。CD播放机里最重要的部位是激光头,因为激光头是易损零件且比较昂贵,应重点养护。虽然现在部分汽车音响在设计过程中都考虑了防尘的问题,但防护措施也是必要的,您可以经常用湿润的小棉签擦拭卡带、带盒以及CD机的碟槽以及音响系统的面板。正确的做法是用湿布将尘土轻轻地吸下来。至于按键和旋钮的清理,可以再次使用棉签。
        2.用清理工具清洁磁带和光碟
        除了音响的主机保持清洁外,磁带和CD光碟也要保证洁净。磁带和光碟上的污物不但会影响播放的音质,甚至会对音响造成损伤。CD机的磁头在高速运转时,如果遇到尘土,会使磁头偏离原有的激光轨道,造成声音的失真,并对磁头造成损害。据了解,磁带和光碟的清理工具在大多数的音像店中都可以买到。

网友:
3.经常检查磁带的松紧程度

        扬声器是不能被忽略的。它的栅格罩是非常容易积灰的地方,这些积灰会使扬声器的音量大小降低。听音乐前最好先检查一下磁带的松紧程度,松了就要用笔将其卷紧;紧了就要用倒带的方式使之放松。如果磁带长时间不使用或关机,最好将磁带退出,时间长了可能会导致压带轮变形。

        4.慢放盘少换碟

        冬季是汽车音响激光头损坏的高发期,因为气候干燥,容易产生静电。放盘的时候最好不要用手直接去摸,不要拿中间,要慢慢放进去,尽量不要频繁换碟,塞盘时尽量要轻。

        5.音量不要突然放到最大

        音响在使用当中要避免突然将音量放到最大,这样喇叭线圈会烧,对功放会造成影响,振幅突然加大也会烧毁功放。

        当您对以上音响从购买、安装到养护有了一个全方位地了解后,是不是心里踏实了许多?当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您才能真正拥有一个令人满意的音响设备,让枯燥的行车旅程变得浪漫如画、多姿多彩。

        警示篇

        五大雷区要警惕

        音响改装,逐渐成为汽车改装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走访京城若干家汽车装饰店,不论规模大小几乎都能提供音响改装的服务,为了图便宜或是省事,不少人也就随便找家店“改了就成”,结果大多数的音响装出来却并不“好听”。究竟问题出在哪儿,不妨听听专业人士的提醒:

        1.安装了伪劣的器材

        现在有许多假冒名牌的音响器材在市场上销售,也有许多国产的杂牌音响器材,既没有通过技术鉴定,也不符合家国家质量标准。这样的器材的技术指标是很低的,质量是很差的,有的机器开机就有噪音,播放音乐时有背景噪音,这就是信噪比差,是劣质电路造成的,而且还存在安全隐患。

        有一些车主用较低的价格安装一套音响,看上去安装的器材很多,但基本上都是伪劣产品。这种器材一般都没有技术指标,有的没有产地和厂家,有的冒充美国、日本的名牌产品。使用这些产品组合的音响系统,一定是有噪音存在,音乐信号也有失真现象。而且,这些产品频响差,在播放音乐时一定会有缺陷,不可能把音乐完整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安装了有源低音炮,使整体的乐感发生混乱,甚至含糊不清。好的音响音质应该是高、中、低音层次很分明,像一泓清水清澈透明。

        如何鉴别音响器材的伪劣呢?1.看包装是否有详细的说明、产地、厂家、规格等;2.有无经销授权书;3.关键是发出音质是否满足器材的指标;4.组合成的系统音响效果如何。

        2.安装的器材是低档产品

        虽然是名牌产品,但是每个品牌都有低、中、高档次的器材,一般低档的器材价格很便宜,比如:低档的单碟CD机加两对低档的扬声器,价格才一千多元,看上去都是名牌产品很容易接受,但这一点往往是一些商家容易钻空子的地方。客户只看到的是名牌产品,并不知道是低档的产品,也不知道器材之间不匹配,尤其是低档的扬声器有的甚至没有高音头,一般是用来配套小功率磁带机的,功率较小,灵敏度较高,音量稍微开大时就会产生失真,用来配套CD机好音质很难表现出来,主要是高音区表现更差,沙哑刺耳,中低音控制力差,有时还会“放炮”,声音发出来是“扑、扑”的。所以,消费者在选购时一定要综合考查音响的各项指标。

        3.安装的器材之间不匹配

        不是名牌器材就一定能出好效果,有一位客户安装的器材都是名牌,扬声器安装了十二个,其中有三个低音、三个功放。音量开不大,而且有噪音,低音箱设计尺寸计算也有误差,最主要的是器材搭配不合理,器材的使用方法也不当,安装和调试技术很差。正是这些原因,造成整体系统没能发挥作用。经过重新搭配和安装之后,虽然基本使用原有的器材,音响效果却焕然一新。

        一套好的音响系统配置,不仅仅是简单的搭配,更主要的是要充分发挥每一个器材的作用,挖掘器材的潜力。还有的人认为,器材使用同一品牌的就好,这里顺便讲一下,什么是“发烧”?不是使用最好的器材就是“发烧”,应该是使用一些品质好的器材,但价格并不一定很贵,通过合理的搭配、专业的安装、精心的调试,使器材发挥最佳效果,超过器材的自身价值,甚至可以与名牌器材效果相比,这才是“发烧”。

        4.安装技术和工艺差

        汽车音响是半成品,需要有受过汽车音响专业培训的人员安装,才能保证音响的质量。有些店使用没有经过培训的人员,一般安装只是把器材简单地连接起来,声场定位错误,相位错误,加装功放不安装保险,会发生火灾。安装时速度快,不按规范的工艺执行,使用的线材差,做工粗糙,后果是音质差,故障率高,器材的使用寿命短。贪图便宜的后果就是造成安装时偷工减料。    5.调试技术欠佳

        一般从事汽车音响行业的人员,文化水平较低,汽车音响理论知识就更少,安装汽车音响一般人认为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实不然,要想安装一套好的音响系统,他要具备综合的素质和理论,具备汽车电路、电工原理、声学原理、安装技术工艺、乐理知识等。俗话说:“内行听门道,外行听热闹”,有些人认为音响声音大、低音重就是好,真正的好音响应该是音量大时也不失真,而且声音通透层次感好,低音实而不散。有些安装人员甚至都看不懂器材的使用说明,不会使用器材,没有听过交响乐等真正的乐器声音,如何来校正音色?如何能听出问题所在?又如何能使音响系统出好效果,这就要求调试者是音响发烧友,在调音时才会把音响系统调整到最佳状态。所以调试是安装音响系统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