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阁】脉冲数字电路及其应用

楼主:
目录:

符号说明
第一章 绪论
1、什么是脉冲和脉冲电路
2、什么是数字信号和数字电路
3、脉冲数字电路的发展和应用
4、什么叫二进制
5、本书内容提要
第二章 RC电路
1、引言
2、电容
3、电容充放电规律
4、简单RC电路分析
5、RC电路的应用
6、输入脉冲边沿对RC电路输出的影响
7、复杂RC电路的近似求解与分压器
附录1过渡过程公式的推导
附录2求时间常数r的规则
第三章 RL、RLC电路和脉冲变压器
1、引言
2、RL电路的过渡过程
3、RLC电路的过渡过程
4、脉冲变压器
第四章 二极管开关特性及其应用
1、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
2、二极管的开关特性
3、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
4、二极管开关参数
5、二极管限幅器
6、二极管波形箝位电路
7、稳压管
第五章 晶体三极管开关特性及其应用
1、晶体三极管的放大作用
2、晶体三极管的开关特性
3、晶体三极管的开关时间
4、倒相器
5、晶体管在电路中的三种接法
6、差动式放大器
第六章 逻辑代数
1、引言
2、基本逻辑运算
3、常见的门电路
4、逻辑代数的基本定律
5、若干常用公式
6、逻辑代数应用举例
第七章 晶体管逻辑门电路
1、二极管“与”门电路
2、二极管“或”门电路
3、正逻辑和负逻辑
4、二极管门电路的设计
5、晶体管“与非”门电路和“或非”门电路
附录1串联三极管门电路
附录2并联三极管门电路
第八章 集成逻辑门电路(双极型)
1、数字集成电路的特点及其分类
2、DTL门电路
3、TTL门电路
3、1TTL门电路的工作原理
3、2TTL“与非”门电路的参数及测试
3、3TTL门扩展器和驱动器
3、4其它TTL“与非”门电路
3、5利用“与非”门组成的基本逻辑电路
3、6可以线或的TTL门电路
3、7TTL中规模集成电路中常见的门电路
4、CML门电路(ECL门电路)
5、HTL门电路
6、I2L门电路
第九章 晶体管双稳态触发器
1、引言
2、双稳态触发器的两个稳定状态
3、双稳态的翻转
3、双稳态的触发问题
4、有关双稳态的触发问题
附二极管电位脉冲门
5、双稳态的设计计算
6、双稳态应用举例
第十章 集成电路触发器(双极型)
1、引言
2、R-S触发器
3、时钟R-S触发器
4、锁定触发器
5、触发器的“空翻”与解决方法
6、D触发器
7、J-K触发器
8、触发器脉冲工作特性小结
9、集成电路触发器的参数及测试
第十一章 MOS数字集成电路
1、绝缘栅场效应管的工作原理
2、MOS集成电路的基本逻辑电路
2、1MOS倒相器
2、2以场效应管为负载的倒相器电路
2、3MOS管电路的开关特性
2、4常见的MOS电路
2、5MOS门电路
2、6MOS触发器
3、CMOS电路
3、1CMOS倒相器
3、2CMOS传输门(双向开关)
3、3CMOS门电路
3、4CMOS触发器
附录1半导体集成电路型号命名方法
附录1有关集成电路使用的一些问题
附录3电路基本理论复习摘要

详细信息:

书名:脉冲数字电路及其应用
作者:刘宝琴, 郑君里编著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时间:1982-1985
页数:3册(443,448,567页)

脉冲数字电路及其应用(上册)456页 11.9M.pdf

网友:
目录:

第十二章 数制与编码
1、数制
2、不同数制之间的相互转换
2、1十进制和非十进制之间的互换
2、2非十进制之间的互换
3、用二进制表示的其它进制
3、1二-八进制
3、2二-十六进制
3、3二-十进制
4、十进制代码
5、格雷码
6、字符代码
第十三章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
1、逻辑函数
1、1逻辑代数的基本公式
1、2逻辑函数的标准形式
2、逻辑函数的代数化简法
3、逻辑函数的卡诺图化简法
3、1维恩图
3、2卡诺图
3、3从卡诺图写出逻辑表达式
3、4相邻项的性质
3、5随意项
3、6卡诺图化简法小结
4、逻辑函数的表格化简法
5、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
6、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
6、1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步骤
6、2没有反变量输入时组合电路的设计
6、3多输出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
6、4减少级数的设计
6、5异或门的运用
附录1有关异或运算的公式
附录2等效逻辑符号
7、组合逻辑电路的竞争和险象
第十四章 常见组合逻辑电路及其应用
1、译码器
1、1二极管译码器的原理
1、2分级译码器
1、3电阻译码器
1、4中规模集成译码器
2、编码器和优先编码器
2、1编码器
2、2优先编码器
3、多路选择器
3、1工作原理
3、2应用
4、奇偶校验器
4、1奇偶校验
4、2奇偶检验电路
4、3奇偶监督位的产生
附录多输入变量的迭代分解设计
第十五章 寄存器
1、触发器的逻辑特性
1、1触发器的逻辑特性的表示方法
1、2触发器之间的互换
2、寄存器及其应用
2、1寄存器
2、2寄存器应用举例
第十六章 计数器
1、二进制计数器
1、1异步计数器
1、2同步计数器
1、3中规模集成二进制计数器
2、任意进制计数器
2、1十进制同步计数器
2、2任意进制同步计数器
2、3任意进制异步计数器
2、4中规模集成任意进制异步计数器
3、格雷码计数器和分配器
第十七章 移位寄存器
1、移位寄存器工作原理
2、中规模集成移位寄存器
3、应用举例
3、1串行-并行转换
3、2并行-串行转换
3、3环行计数器
3、4扭环计数器
3、4序列信号发生器
3、6滤波器
第十八章 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
1、引言
2、状态图和状态表
2、1时序电路的描述方法
2、2米利(Mealy)型和穆尔(Moore)型时序电路
3、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4、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
4、1原始状态图和原始状态表的构成
4、2状态化简
4、3状态分配
4、4确定激励函数和输出函数
5、脉冲型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5、1脉冲型异步时序电路分析
5、2脉冲型异步时序电路的设计
6、电位型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6、1电位型异步时序电路的分析
6、2电位型异步时序电路的设计
7、时序逻辑电路的竞争和险象
7、1异步时序电路的竞争和险象
7、2异步时序电路的状态分配
7、3同步时序电路的竞争和险象
第十九章 算术运算电路
1、数值比较电路
1、1一位二进制数的比较
1、2中规模集成比较电路
1、3序列比较器
2、加法电路
2、1全加器
2、2逐位进位的加法电路
2、3快速加法电路
2、4进位扩展器
2、5串行加法电路
3、减法电路
3、1全减器
3、2反码和补码
3、3二进制正、负数的表示法
3、4加法运算
3、5减法运算
3、6由加法器构成减法器
3、7溢出
4、算术逻辑单元(ALU)
5、累加器
6、乘法电路
6、1连加的乘法
6、2移位乘法
6、3并行乘法器
附录布恩(Booth)算法
7、除法电路
7、1连减的除法
7、2恢复余数的除法
7、3恢复余数的除法
7、3不恢复余数的除法
8、二-十进制的加法和减法电路
8、18、4、2、1BCD码加法
8、28、4、2、1BCD码减法
8、3余3码加法
8、4余3码减法

脉冲数字电路及其应用(中册)458页 10.6M.pdf

网友:
目录:

第二十章 集成运算放大器和数字集成电路的开关特性
1、集成运算放大器
1、1集成运算放大器的概述
1、2集成运算放大器电路举例
2、负反馈运算放大器的三种基本接法
2、1反相型
2、2同相型
2、3差动式
3、模拟信号运算电路
3、1比例器
3、2加法器
3、3减法器
3、4积分器
3、5微分器
4、集成电压比较器
4、1集成电压比较器概述
4、2BG307集成电压比较器
5、集成TTL与非门的开关特性
附1TTL门的输出特性讨论
附2TTL门的反馈电阻
第二十一章 鉴幅器
1、晶体管射极耦合触发器
1、1工作原理
1、2回差现象及抑制
2、运算放大器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
3、TTL与非门构成的鉴幅器
4、集成施密特触发器电路
4、1TTL施密特触发器集成电路
4、2CMOS施密特触发器集成电路
第二十二章 单稳态电路
1、晶体管单稳态电路
1、1集基耦合单稳态触发器
1、2集基耦合单稳态电路的改进
2、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单稳态触发器
3、集成与非门构成的单稳态触发器
3、1TTL微分型单稳态触发器
3、2TTL积分型单稳态触发器
3、3TTL准单稳态电路
附利用D触发器构成的单稳态电路
3、4CMOS门构成的单稳态电路
3、5ECL门构成的单稳态电路
3、6可重触发的单稳态电路
4、集成单稳态电路
4、1TTL单稳态集成电路
4、2可重触发的单稳态集成电路
4、3HTL单稳态集成电路
4、4PMOS单稳态集成电路
4、5CMOS单稳态集成电路
第二十三章 多谐振荡器
1、晶体管多谐振荡器
1、1工作原理
1、2振荡周期的计算
1、3多谐振荡器的改进电路
2、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
3、TTL与非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
3、1基本电路
3、2简易的多谐振荡器
附CMOS多谐振荡器
3、3方波振荡器
3、4带RC电路的环行振荡器
4、定时集成电路
5、高速多谐振荡器
5、1工作原理
5、2重复周期的计算
5、3电路举例
6、压控振荡器
第二十四章 锯齿电压发生器
1、引言
1、1示波管简介
1、2锯齿波
1、3锯齿电压
2、简单的电压扫描电路
3、改善线性的方法及电路
3、1恒流源扫描电路
3、2自举电路
3、3电容负反馈电压扫描电路
附1SBM-10示波器的扫描电路
附2同步式固定幅度扫描发生器
3、4锯齿电压发生器
第二十五章 锯齿电流发生器
1、引言
2、简单的锯齿电流发生器
3、常用的锯齿电流发生器
3、1偏转线圈的等效电路
3、2梯形电压
3、3梯形电压的产生
3、4锯齿电流发生器
附1电视行扫描电路
附2功率晶体管的击穿特性和保护
第二十六章 间歇振荡器
1、他激间歇振荡器
1、1简单工作过程
1、2他激间歇振荡器的设计计算
2、自激间歇振荡器
2、1简单工作过程
2、2自激间歇振荡器的设计计算
3、间歇振荡器的同步与分频
附击振电路
第二十七章 负阻器件脉冲电路
1、隧道二极管及其应用
1、1隧道二极管和反向二极管
1、2隧道二极管脉冲电路
2、双基极二极管及其应用
2、1双基极二极管特性
2、2双基极二极管振荡器
第二十八章 大规模集成电路
1、MOS组合逻辑电路
1、1基本的MOS电路
1、2几种典型的组合逻辑电路
1、3MOS算术逻辑单元
2、MOS移位寄存器
3、随机存取存储器(RAM)
3、1RAM的结构
3、2RAM的存储单元
3、3RAM的使用
4、只读存储器(ROM)
4、1引言
4、2ROM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4、3ROM应用举例
5、可编程逻辑阵列(PLA)
5、1结构与工作原理
5、2PLA逻辑阵列的简化
5、3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FPLA)
5、4PLA的扩充
第二十九章 码制转换器与数码显示器
1、二进制数与格雷码的相互转换
2、二进制整数与8、4、2、1二-十进制整数的相互转换
2、1二进制整数到8、4、2、1二-十进制整数的转换
2、28、4、2、1二-十进制整数到二进制整数的转换
3、数字显示与译码驱动器
3、1辉光数字管和十进制译码器
3、2七段字形显示器和七段译码器
3、3点阵式显示器和字符发生器
第三十章 数字-模拟转换器和模拟-数字转换器
1、引言
2、并行数字-模拟转换器
2、1权电阻解码网络
2、2T型解码网络(梯形网络)
附变形权电阻网络
2、3电流相加式解码网络(等电流源梯形网络)
附解码网络中的恒流源
2、4倒梯形电阻网络
2、5权电流型数字-模拟转换器
2、6权电容网络
2、7树状开关网络
3、数字-模拟转换器实例
3、17520型数字-模拟转换器
3、2AD562数字-模拟转换器
3、3DAC08数字-模拟转换器
4、数字-模拟转换器的主要参数
5、数字-模拟转换器应用举例
6、模拟-数字转换器的主要参数
7、采样-保持和模拟多路选择器
7、1采样定理
7、2采样-保持电路
7、3采样-保持电路的主要参数
7、4模拟多路输入的转接
8、直接的模拟-数字转换器
8、1并行模拟-数字转换器
8、2并串行模拟-数字转换器
8、3计数斜坡式模拟-数字转换器
8、4跟踪式模拟-数字转换器
8、5逐位比较型模拟-数字转换器
9、间接的模拟-数字转换器
9、1频率-数字转换器
9、2时间-数字转换器
9、3电压-频率转换器
9、4电压-时间转换器
9、5双斜积分模拟-数字转换器
第三十一章 数字系统的设计基础
1、引言
2、寄存器传送语言
2、1寄存器相互传送微操作
2、2算术运算微操作
2、3逻辑运算微操作
2、4移位微操作
3、处理器
3、1算术逻辑单元的设计
3、2状态寄存器
3、3母线结构
3、4移位器
3、5处理器设计举例
4、控制器
4、1每个状态一个触发器的控制器
4、2时序寄存器和译码器构成的控制器
4、3PLA型控制器
4、4微程序控制器
第三十二章 数字电路故障分析与检测仪表
1、数字电路故障分析
1、1常见故障
1、2故障的分析与排除
2、逻辑探头和脉冲注入笔
2、1逻辑探头
2、2脉冲注入笔
3、逻辑分析仪
3、1字触发
3、2数字延迟线
3、3触发信号可变延时器
3、4显示发生器
3、5逻辑分析仪基本结构
编后记
参考书目

脉冲数字电路及其应用(下册)579页 13.8M.pdf

网友:
!!!

xiexie!!!:D :D :D

网友:
经典书籍

网友:
楼主辛苦了,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