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D-II的接口一般在座位旁或者烟灰缸附近,OBD-II的接口距离驾驶员的距离很近,一般不会超过三尺远,且不需要任何工具就可以将接口连接,识别接口如下图所示:
接口实物图

楼主(2007-02-09):
接口轮廓图

网友:
接口定义
Pin 1
-

Pin 2
- J1850 Bus+

Pin 4
- Chassis Ground

Pin 5
- Signal Ground

Pin 6
- CAN High (J-2284)

Pin 7
- ISO 9141-2 K Line

Pin 10
- J1850 Bus

Pin 14
- CAN Low (J-2284)

Pin 15
- ISO 9141-2 L Line

Pin 16
- Battery Power

OBDII连接

    OBD-II于1996年1月1日由美国提出,所有汽车和卡车制造出厂在美国销售都必须配有OBDII装备(模型始建于1995年底然后提出了OBDII规范)。当你的汽车安装OBDII装置后有两个系数负责数据传递:

1) 一个是OBDII接口;

2) 一个是条形接头或在接头下面标明有: "OBD II 标准".

通讯协议

    或许你会担心不知道自己的车是哪种通讯协议.作为一个标准,市面上有4种不同的OBD-II通讯协议,请参照下表以确认:

OBD-II协议类型概述

协议类型
信号类型
制造商
接口定义

SAE J1850 VPW
Variable Pulse Width 可变频率宽度调音
GM cars 和 light trucks
接口通过金属片连接到pins 2, 4, 5,和16, 不接10.

SAE J1850 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 频率宽度调音
孚特车
接口通过金属片连接到pins 2, 4, 5,10,和16.

ISO 9141-2
Two serial lines: Half-duplex (L) & Full-duplex (K)二序列线:半双工(L)&全双工(K)
克莱斯勒汽车, 所有欧洲车和多数 Asian进口车
接口通过金属片连接到pins 4, 5, 7,15,和16.

ISO 9141 protocol
ISO 9141 应用局域网连接(LIN) 协议, 一种低使用成本的连接通讯协议,在操作时数据传输速度可达到20kbps.推荐速率等级为2400bps,9600bps和19200bps
Cadillac Catera 和 German Opel
指定接口连接定义

KWP2000
与 ISO 9141 protocol相同
Daewoo, Hyundai, KIA, Subaru STi, 和 some Mercedes
双重K-型支持全双工和L-型支持半双工信号

KWP1281
与 ISO 9141 protocol 相同除了支持ABS 和2002年以后生产的引擎/传输/气囊
同上
双重K-型支持全双工和L-型支持半双工信号

CAN
CAN协议被欧洲和北美的汽车制造商广泛应用. 作为战略,新型的 GM 汽车已经完全基于CAN协议: GMLAN. 像 J1939, OBD-II, J1587 和 LIN: GMLAN 是一种软硬件相结合的本身独立的高级的通讯协议(HLP).
2004年后生产的Ford, Jaguar, Mazda, Mercedes, Nissan, and Toyota
GMLAN: CAN 数据传输速度可达到1 Megabit – 是J1850 VPW 速度的100倍.

网友:
你好,我是初学者,想请问一下,我想利用STM32获取汽车数据,如果用ELM327是利用AT指令来获取数据,如果不用327在程序中需要利用什么指令来获取汽车数据呢?

网友:
我在做基于OBD的车速HUD显示系统的设计,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OBD口是不错,连上去后不乱发东西,看看蛮有用的。
不过有的链接口,买的太便宜,会接触不良,忙的 时候回急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