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侠:TFT视频应用

楼主:
本人菜鸟,手头有st7781驱动芯片+TFT显示模块,已经能用contex M3在上面画图。
但是想做个视频播放,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设置st7781.我想肯定不能像画图一样把每一帧视频都画到屏上。
所以跪求对TTF应用比较厉害大侠传授点方法,或介绍点资料也行。:(

网友:
不错的题目

不错的题目,先顶上。
难度可能比较大,能提出具体要求吗?例如,最好约定一下输入的格式,可以把问题缩小一下范围,以便开展讨论。
另外你说的contex M3是不是指ARM Cortex-M3?
具体解释一下,其中关键是板子的8080并口的接口,包括前面的视频处理,编解码器、变换,甚至包括解压等等。不同的信号输入,框图结构都会有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