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简单放大电路,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本人是新手,放大电路很难学,而且很多书上讲得都太深奥难懂,请大大们多多指教。

放大倍数:400左右
波形:

网友:
楼主请上传图片......

网友:
图片地址已修复

感谢版主大人的关注.
小弟心中的疑问是,如果电路就这样设计,用在实际工作中能行得通吗?

网友:
还是看不到图片,难道是我的电脑问题

网友:
图看不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大人的关注.
小弟心中的疑问是,如果电路就这样设计,用在实际工作中能行得通吗?

不客气,图片还是没有啊。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QQ空间防盗链机制启动了,所以看不见图片,但图片超链地址是正确的,我已代为下载

网友:
谢谢zcgzanne版主

我想请问各位高手,这样的电路在实际中是否可用?

网友:
射级跟随器?
它是一个电压串联负反馈放大电路,它具有输入电阻高,输出电阻低,电压放大倍数接近于1,输出电压能够在较大范围内跟随输入电压作线性变化以及输入、输出信号同相等特点。

网友:
既然仿真通过了,那就找个 面包板 搭建试一下呗。

网友:
粗粗看了下,觉得有个地方很怪!
两个偏置电阻的比例也太夸张了吧,113:7!
如果说你只需要400mV左右的输出,虽然这个偏置也可以勉强满足,但是,这么设置,怎么看怎么怪,而且,集电极电阻只有3K。
而且3个级都是这情况,没具体算,但这样的电路做过一个,你这样做,前后级之间的阻抗没办法匹配的吧?

额,又看了看,你这个电路能通过仿真?
那就真的是怪了。
你的B极直流电压才0.7V,这都可以?

把这个值设高一点吧。这个电路怎么可能可以通过仿真,真是怪事。

网友A:
这应该算是典型的教科书式的电路图,从原理上来说,是3级交流放大电路,而且级间用电容耦合。
个人认为这个电路不太实用,因为
1,集成运放设计合理很容易达到放大400倍,稳定性也比这么多分立元件搭的电路强。
2,这么元件放到PCB上占很多空间,用运放可以节省很多。
3,运放的成本也不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LS说得很对,
只是,这个电路还是错的

网友:
谢谢 辛昕老师 diweo老师 的分析和各位版主的关注,受益良多

本人初学,以后要多多向各位大哥学习

网友:
真想看看到底怎么样!

网友:
支持采用运放搭放大电路,不仅简单易行而且可靠性稳定性也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是理想的期间把,理想化的模型,实际中问题肯定不行。。。
其中级联的问题就比较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算是典型的教科书式的电路图,从原理上来说,是3级交流放大电路,而且级间用电容耦合。
个人认为这个电路不太实用,因为
1,集成运放设计合理很容易达到放大400倍,稳定性也比这么多分立元件搭的电路强。
2 ...

       是对这个主题本意或意义的准确评价。也如楼主的点题:新手的简单放大电路

   的确,这是个教科书电路。但是要注意:把它用活,去融会贯通,就可以比较全面学习把握分立器件RC耦合放大器的结构与提高EDA工具的使用能力。如果是这样,建议楼主以此作为基础电路,继续(仿真)深入,例如:偏置计算和验证,幅-频,相-频特性;再试验着,加入反馈,看看影响等等。这是个学理论、运用理论的不错素材。用好了,就是条稍有曲折而处处有景的幽幽小径,“又一村”与“登高了望”是很美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比运放要更“实用”---因为是否实用取决于目的

网友:
谢谢 xiaoxif 老师,gaoxiao版主

小弟一定会加强学习,有所进步后再发贴向各位老师讨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师”二字还是别叫了。不敢不敢。
我也是一个学生,年龄估计也大不了你多少。只是做过这个事,比较熟悉而已。

这个三极管直流偏置的东西,很多书都没讲清楚,但要说清楚也比较麻烦。
不知道你能否找到一些日本人的电子方面的书,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看一下 日本人写的一些比较专门的讲三极管(晶体管)或者放大电路方面的书,你会受益良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运放当然是最好也是最简单的途径。
但是玩玩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也是不错滴

网友:
回复 网友C:

级联的问题,我想,关键是要考虑前后级的输出,输入阻抗得比值吧。
当然还有就是考虑采取何种耦合方式。
直接耦合还是阻容耦合,有时为了阻抗匹配,还会用变压器什么的。
各有各的优缺点。

网友:
问题讨论的范围在改变:L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这里只是推荐看看其书,因为现在国内确实没有太好的教材啊,消消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各位高手,这样的电路在实际中是否可用?

我只能排除不被选用的可能性。

3个典型的电流负反馈型三极管反向放大器简单串联,
级与级之间没有反馈网络,放大倍数为3级相乘。

简单逆向分析:
1、需要400倍的放大毫伏级信号,输入级要做到低噪声、失调/温漂补偿。
2、输出级要考虑负载驱动能力、最大电压摆幅,还有整个电路的频率响应问题。
3、需要大环路负反馈,三极管分立电路可以使用电流、电压复合负反馈。

网友:
大环路负反馈靠不住,当每级的增益(是整个级的Gv,不是管子的β)≧π,总增益就会超过29,这放大电路就可能会恶变为相移振荡器的三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