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外部存储器的扩展么???

楼主:
这是个AD转换器 信号源接其输入 片内有一可编程放大器
但是我不会对片内寄存器编程
是不是用D0-D7做地址线   Din做数据线呢 具体的操作是什么
有朋友给看一下么?

网友:
该datasheet没有说明吗?

网友:
数据手册18页上不是有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datasheet5.com/
在这里查ADS1216 很容易得到
我就是不大明白 怎么用51读和写ADS1216的寄存器
您用过么?

网友:
如果是可编程芯片的话,应该可以这么用。没接触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