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版本选择跟ARM芯片型号有关吗?

楼主:
s3c2410大多移植2.4内核或是uclinux, 2440以后基本都是2.6内核,请问内核版本选择跟芯片有关吗? 网上看到有人在2410板子上移植成功2.6内核, 请问这样的配合合理吗? 会不会有在奔3机子上装winXP这种感觉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2410的主频已经很高了,2.4与2.6的区别有很多,你可以找相关的说明,2410上可以用2.4的也可以用2.6的!uclinux是不带mMU的一ARM7中一般都使用它!
不知道我说的明白不,有问题可以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