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板和芯片模块如何连接

楼主:
有一个问题有点疑惑,以前没弄过焊接开发板的事,现在想想要是想把模块芯片焊接到开发板上那么引脚该怎么连啊,比如我想连接编解码芯片到开发板上,用iic总线传输控制信号,spi接口传输数据,通用i/o口传一些中断等信号,那么这块芯片怎么和开发板焊接,这些引脚怎么连?谢谢高手指教本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希望能解释清楚一点,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问题有点疑惑,以前没弄过焊接开发板的事,现在想想要是想把模块芯片焊接到开发板上那么引脚该怎么连啊,比如我想连接编解码芯片到开发板上,用iic总线传输控制信号,spi接口传输数据,通用i/o口传一些中断等信 ...

没看懂楼主的问题,难道我真的“OUT”啦!

网友:
应该是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就是芯片怎么和开发板连接的,就是引脚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详细 的和大家说一下,最好能把情况表达一下!
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其实就是芯片怎么焊接到开发板的,开发板有外部的引脚吧,它怎么和芯片特定功能的引脚连接的?(我自己没焊接过开发板,所以也不是问题,就是困惑吧,表达上可能有点不清晰)

网友:
??????????芯片用烙铁和焊锡焊接在开发板上啊!!!

网友:
这个我知道,我指的是引脚怎么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没有在电路设计的时候的把各个引脚扩展出来吗?

网友:
我是打酱油的~
但是我想,LZ说的是不是芯片和底板之间的 通信 问题?